cpu317-2pn/dp与mp377通讯问题(急)

楼主(2014-10-28):
之前cpu与触屏连接好的,重新改了一下硬件组态,下载到cpu,当然没注意看触摸屏问题,过了两天发现触摸没反应不能动了,重新将画面传了一下还是不行,将cpu,触屏都断电,上电还是不行,将老的硬件组态下进去,网络配置中的以太网站点cpu,触屏中的一个点击以太网点地方下载到cpu,之后发现还不行,断电也不行,这时发现监控程序都检控不了,无法连接cpu,更无法下硬件组态,cpu报警BF2亮红灯!求助高手是不是因为网络配置中下载没下载完全导致的,该怎么解决??!!

网友A:
 BF2亮 要检查硬件 还有 网络,但是你说的不明白。

1,触摸屏的触摸没有反应与 硬件组态是不相关的,因为组态正常只是能正常显示,而触摸是 屏的面板功能

2,监控无法与 CPU 连接是什么意思, 是 S7 软件的监控,还是第三方软件监控

3,具体是什么型号 PLC 和 屏 ?

4,如在上海或是附近,可提供<此处内容被屏蔽>检测或是远程有偿的检修服务

网友B:
一、先把CPU故障消掉:面板上有个开关,快速上下开关三次。红色灯就消掉了。

二、下载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到CPU,硬件组态与原来的一样,再把原来你没有改动的程序下载到CPU.希望对你有帮助,以前我也遇到过你类似的情况。

网友B:
消故障时记得把通讯线拔掉!

网友B:
看型号就知道西门子的CPU和触摸屏!

网友C:
检测一下是不是网线的问题?或者是下载程序的时候,有其他块没有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一下是不是网线的问题?或者是下载程序的时候,有其他块没有下载?

开始怀疑网线,查过不是,将项目下硬件组态全部下了一面,开始cpu启动不起来,有两个块有问题,但将老程序块替换,cpu启动起来,但还报bf2.程序用网线不能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2亮 要检查硬件 还有 网络,但是你说的不明白。1,触摸屏的触摸没有反应与 硬件组态是不相关的,因为组态正常只是能正常显示,而触摸是 屏的面板功能2,监控无法与 CPU 连接是什么意思, 是 S7 软件的监控,还是第三方软件监控3,具体是什么型号 PLC 和 屏 ?4,如在上海或是附近,可提供检测或是远程有偿的检修服务

cpu317-2pn/dp,触屏mp377

bf2 是以太网报错

用网线在电脑上监控程序,step7

我们触屏中翻页要与cpu连接,获取数据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先把CPU故障消掉:面板上有个开关,快速上下开关三次。红色灯就消掉了。二、下载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到CPU,硬件组态与原来的一样,再把原来你没有改动的程序下载到CPU.希望对你有帮助,以前我也遇到过你类似的情况。

你是说将总线和网线拔掉,将cpu快速从run拨到mres,在从mres拨run,来回3次?之后将通讯线插上?重新下载硬件组态和程序?

如果下硬件组态时,以太网触摸屏ip可能与开始时下载硬件组态不一致,还有就是在网络配置中将ip改好与触屏一致,并将以大网中hmi只是选了以太网口,没选cpu和hmi名称处下载是否导致CPU的bf2 亮红灯,bf2为以太网报警,然后触屏没反应,程序用网线不能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先把CPU故障消掉:面板上有个开关,快速上下开关三次。红色灯就消掉了。二、下载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到CPU,硬件组态与原来的一样,再把原来你没有改动的程序下载到CPU.希望对你有帮助,以前我也遇到过你类似的情况。

只能用mpi监控,将项目下一级的硬件组太全部下载进去,之后导致cpu启动不了,将项目右框里的硬件组态又下了一遍,全部程序块也重下了一遍,cpu还是启动不起来,之后将有问题的fc块换成老程序,可以启动起来。但bf2还是亮红灯,断电一分之后上电还是亮,此时mpi通讯线一直连接着,搞不好,将通讯线收起来,过了一会,无意中发现触摸屏连上了,bf2不亮了,用网线也可以监控程序了。大神,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2亮 要检查硬件 还有 网络,但是你说的不明白。1,触摸屏的触摸没有反应与 硬件组态是不相关的,因为组态正常只是能正常显示,而触摸是 屏的面板功能2,监控无法与 CPU 连接是什么意思, 是 S7 软件的监控,还是第三方软件监控3,具体是什么型号 PLC 和 屏 ?4,如在上海或是附近,可提供检测或是远程有偿的检修服务

现象 问题

如果下硬件组态时,以太网触摸屏ip可能与开始时下载硬件组态不一致,还有就是在网络配置中将ip改好与触屏一致,并将以大网中hmi只是选了以太网口,没选cpu和hmi名称处下载是否导致CPU的bf2 亮红灯,bf2为以太网报警,然后触屏没反应,程序用网线不能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2亮 要检查硬件 还有 网络,但是你说的不明白。1,触摸屏的触摸没有反应与 硬件组态是不相关的,因为组态正常只是能正常显示,而触摸是 屏的面板功能2,监控无法与 CPU 连接是什么意思, 是 S7 软件的监控,还是第三方软件监控3,具体是什么型号 PLC 和 屏 ?4,如在上海或是附近,可提供检测或是远程有偿的检修服务

只能用mpi监控,将项目下一级的硬件组太全部下载进去,之后导致cpu启动不了,将项目右框里的硬件组态又下了一遍,全部程序块也重下了一遍,cpu还是启动不起来,之后将有问题的fc块换成老程序,可以启动起来。但bf2还是亮红灯,断电一分之后上电还是亮,此时mpi通讯线一直连接着,搞不好,将通讯线收起来,过了一会,无意中发现触摸屏连上了,bf2不亮了,用网线也可以监控程序了。

大神,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