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想法,如何监控一个模拟量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

楼主(2014-10-28):
一个模拟量,我想监控它的趋势, 上升就吸合M1,下降就吸合M2

变化梯度(判断的阈值),可以自行设置。

我想的办法比较简单,就是用现在的值减去刚才的值,这个办法,太慢了

有更可靠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A:
这个方法可以,根据你的要求调节检测周期就可以了。

网友B:
使用比较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