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4-10-29):
   朋友厂里做了一条小流水线到墨西哥,但是对方说明 其国家的 电网 供电电压 是 480V 50HZ 的输入线,而你知道,在我们国产的设备,和 PLC ,电机,伺服 ,都是  380V-400V 的 工作电压,那如何操作呀 ?

网友A:
用一个480变380的变压器,见过一台日本机器,安装了一个220变110的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480变380的变压器,见过一台日本机器,安装了...

网友C:
去之前不搞清楚??????????

网友D:
50Hz加个变压器就是了,要是60Hz就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之前不搞清楚??????????

  当然搞清楚了 人家的电压大小 ,只是国内找不到 480变380的专用在电柜内的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

定做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0Hz加个变压器就是了,要是60Hz就惨了。

60HZ 貌似也能将就用吧, 但是变压器60HZ用在 50HZ 的电器上貌似用不成了。

网友F:
这都不是事,麻烦一点而已

网友G:
定做一个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