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编程中的问题

楼主(2014-10-29):
请问各位工程师,右母线外的线圈是什么意思,我是学台达的,没遇着过这种情况,麻烦各解答

网友A:
没什么特殊的意思

前面写不下了

网友B:
没什么特殊的意思,右边那不是母线

网友C:
左边放不开了,就放右边去了,正常情况,左母线没变红就说明没错误。

网友D:
没错只是本来设置时显示七格现在多出了

网友E:
这个是显示问题。其实没错误的,你可以选择两排观看就行了。。

网友F:
正常 顯示不下去而已 沒有錯誤

网友G:
正常的   只是那段程序稍微长了点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