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流量计在选择及应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4-10-29):
超声波流量计在选择及应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1、合理选择

这是超声波流量计能够正常工作的基础。如果选型不当,或会造成流量无法测量,或者用户使用不方便等后果。

2、合理安装

换能器安装不合理是超声波流量计不能正常工作的主要原因。安装换能器需要考虑位置的确定和方式的选择两个问题。确定位置时除保证足够的上、下游直管段外,尤其要注意换能器尽量避开有变频调速嚣、电焊机等污染电源的场合。在安装方式上,主要有对贴安装方式和V方式、Z方式三种。多谱勒式超声波流量计采用对贴式安装方式,时差式超声波流量计采用V方式和Z方式,通常情况下,管径小于300mm时,采用V方式安装, 管径大于200mm时,采用Z方式安装。对于即可以用V方式安装又可以方式安装的换能器,尽量选用Z方式。实践表明,Z方式安装的换能器超声波信号强度高,测量的稳定性也好。

3、及时校准

对于现场安装固定式超声波流量计数量大、范围广的用户,可以配备一台同类型的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用于核校现场仪表的情况。一是坚持一装一校,即对每一台新装超声波流量计在安装调试时进行核校,确保选位好、安装好、测量准;二是对在线运行的超声波流量计发生流量突变时,要利用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进行及时核校,查清流量突变的原因,弄清楚是仪表发生故障还是流量确实发生了变化。

4、定期维护保养

与其他流量仪表相比,超声波流量计的维护量是比较小的。对于外贴换能器超声波流量计,安装以后无水压损失,无潜在漏水,只需定期检查换能器是否松动,与管道之间的粘合剂是否良好即可;插入式超声波流量计,要定期清理探头上沉积的杂质、水垢等有无漏水现象;如果是一体式超声波流量计,要检查流量计与管道之间的法兰链接是否良好,并考虑现场温度和湿度对其电子部件的影响,等待。定期维护可以确保超声波流量计的长期稳定运行。

5、故障排除

超声波流量计常见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故障的方法:

(1)无信号:换能器与主机之间联线断开,重新连接。

(2)信号强度不够:1.出现的电源污染,2.换能器位置移动,重新调整换能嚣位置。

(3)瞬时与累计流量不一致:主机出现故障,更换主机。

(4)瞬时流量稳定,0 但比实际值偏大:换能器声楔出现故障,更换换能器。

目前,超声波流量计的各类很多,应用也很广泛,在流量测量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其技术更新很快,不断有新型的超声波流量计推向市场,走向用户。只有把握超声波流量计的方向,才能更好的了解它、应用它,使它更好的应用于计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