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line触摸屏组态的问题

楼主(2014-10-29):
本人刚刚接触smart line触摸屏,想请教几个问题:

1、开关组态的时候,如果函数里选择了setbit,如果在PLC程序里将这个变量复位可以吗?如果是图形元件的话,复位之后这个图形会复位吗?

2、简单对象里的按钮和开关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按钮就相当于其他触摸屏里的复归型,开关相当于切换型?

3、从简单对象里拖进来一个圆,在动画里启用前景色和背景色,那么与它在属性里定义的颜色显示哪个?

楼主:
呵呵,电脑系统不行,软件没装全,找了个新电脑,win7系统的,装上之后,所有问题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