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式的接近开关接PLC输入点问题

楼主(2014-10-29):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就是最普通的三线制电感式的接近开关(传感器)哪根线进PLC 问题。 棕色为正+、蓝色为负-  还有一根是黑色 根据图片来看是接负载然后负载另一端接负极跟蓝色并联。这样情况哪根线进PLC输入?谢谢啊 本人初学 谢谢

网友A:
直接一根黑线接plc输入端,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一根黑线接plc输入端,你试试。

 谢谢 那应该就是PLC 作为它的负载 算是 两线制的呗? 那根蓝色负线段 就不接了 甩着

网友B:
棕色接24V,蓝色接0V,黑色信号线。

网友C:
黑线接PLC输入点,PLC输入端的com接电源负极(电源是DC24V)。

网友D:
  直接棕色接24V,蓝色接0V,黑色信号线接入 PLC ,但你的 PLC 要是 晶体管输入的,要是继电器输入的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棕色接24V,蓝色接0V,黑色信号线接入 PL...

 恩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线接PLC输入点,PLC输入端的com接电源负极(电...

恩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棕色接24V,蓝色接0V,黑色信号线接入 P...

PLC有继电器输入的吗?怎么输入的信号?图?

网友E:
要看plc的输入点的性质。三线制的接近开关是可以接上 用的。。。。。。。。。。。。。。。。。

网友F:
源型接法,集电极开路接法,高电平输出,黑线接信号线。棕线接24V正线,蓝线接M。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直接一根黑线接plc输入...

蓝线接输入端的公共端

网友H:
肯定是黑线进PLC输入端,但是能不能用还要看PLC输入是源型还是漏型输入,如四楼所说就可以用,如果是PLC输入端的com接电源正极(电源是DC24V),得用NPN型的传感器。

网友I:
这个是有点讲究的好像有什么源极和漏极之说。多查查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