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接到驱动器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4-10-29):
警告:当将步进电机接到驱动器时,请先确认电机电源已关闭。在驱动器通电期间,不能断开电机。山社电机建议不要将电机引线接到地上或电源上。

四线电机只能用一种方式连接。

六线电机可以用两种方式连接:串联、中心抽头。在串联模式下,电机在低速下运转具有更大的转矩,但是不能像接在中心抽头那样快速的运转。串联运转时,电机需要以低于中心抽头方式电流的30%运行以避免过热。

八线电机可以用两种方式连接:串联,并联。串联方式在低速时具有更大的转矩,而在高速时转矩较小。串联运转时,电机需要以并联方式电流的50%运行以避免过热。

一般步进电机都可以实现开环控制,即通过驱动器信号输入端输入的脉冲数量和频率实现步进电机的角度和速度控制,无需反馈信号。但是步进电机不适合使用在长时间同方向运转的情况,容易烧坏产品,即使用时通常都是短距离频繁动作较佳。山社电机

网友A:
我想用步进电机带动蜗轮蜗杆减速器以输出较大的扭矩。如果已经确定蜗杆减速箱,如何计算选择多大的步进电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