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通讯问题

楼主(2014-10-29):
背景:

原系统为:昆腾的140CPU43412A双机热备,监控PC是西门子工控机(内插ISA85卡),PC与PLC之间通讯协议是MB+。工控机操作系统是winNT4.0,SCADA是INTOUCH6.0。编程软件是Concept,也是通过ISA85卡的MB+口对PLC进行ONLINE.

   由于即使坏掉了,重新买了一台研华工控机和一块PCI85卡(416NHM30030A) , 操作系统是XP。安装好自带驱动, MBXdemo测试,OK的。SCADA换成INTOUCH10.0,安装好IOServer,插上运行KEY,也OK的。然后想试一下Concept问题就来了。

关掉SCADA软件,重启计算机,打开MBX软件,在虚拟MBX driver中选中16bit windows选项。然后再打开CONCEPT,在菜单栏中选择online,出来对话框,在protocol type中选择ModbusPlus,立马出来错误OL9-11575。画面如下:

无论选择port0或者1都不能连接,报的故障为“No device  available for selected LAN adapter number or LAN adapter number not available。 Error ID:OL9-11575。”好像是说适配器(这个适配器是不是指416NHM30030A卡?)设置有问题!但是如果该卡的驱动有问题为什么用Intouch又能正常采集数据呢?

重复了好多次还是这个问题,要抓狂了,恳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楼主:
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人回复,哎,世态炎凉?还是没有高手?好在最后在一个兄弟的帮助下解决了问题。在此也不私藏,方法如下:

修改windows目录下的modicon.ini文件,在[ports]下把MBPO的值修改成与PCI85卡的中断号一致即可。我在设备管理里面查到的是005C,所以就改成MBP0=5C。保存退出,重新连接,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