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PID如何调试

楼主(2014-10-29):
请求各位师兄帮忙解释一下PID调试的技巧与方法,谢谢

楼主:
我是,帮帮我!!!!!

网友A:
没那么复杂,更具工艺特性调节,水泵和风机调节PID参数不一样,你要确定工艺流程要求

网友B:
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