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区照明最新设计理念

楼主(2014-10-30):
厂区照明,有哪些节能灯比较好用?

网友A:
30W-LED灯就不错 高度不超过5米是很好的选择。 但是范围大的就得用别的了。大家还有什么好的照明?

楼主:
应该是不错的选择!有人用过太阳能或者风光互补的节能灯吗?

网友B:
你们可以根据你们公司工厂的流明要求来做灯光。不然每种类型的公司生产厂房,对照明要求是不相同的,有些车间是必须要无影化的,所以,很多人给的参考意见不适用 ,还是得根据照明度流明来布置照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