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PLC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4-10-30):
smart200PLC SR60是不是不能像200那样用下载线下载程序啊?还有用以太网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好多网卡选择我该选哪个?图上这样设置对不对?

网友A:
好像上次有人说,利用网线直接下载的。

网友B:
直接用网线下载,跟200不一样。

网友C:
如果就一台PLC,可以直接下载,多台的话就要选择相应IP下载

网友D:
1. 用网线下载

2. 选择网卡:你的计算机网卡。 可以在计算机的设备管理器中查看。

3. 计算机和PLC的IP地址应在同一网段.  smart200PLC默然IP地址是192.168.2.1 , 你第一次与它通讯请将计算机的IP地址改为192.168.2.*(*小于255且与PLC的不相同

4. 你的贴图的 "IP地址固定为下面的值,不能.....", 请勿勾选.  勾选了你自己还可以通过下载修改IP参数,但用户修改IP参数可能很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用网线下载2. 选择网卡:你的计算机网卡。 可以...

这样试了还是不行,找不到CPU。网线是用交叉的还是平行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1. 用网线下载2. 选择网...

网线可以ping到192.168.2.1

网友E(2015-07-0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1. 用网线下载2. 选择网...

哥们,你最后怎么搞的啊,我现在的情况跟你一样啊

楼主(2016-01-08):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老愚...

好久没登录了,我记得当时是系统重装了

网友F(2018-03-29):
网线就可以

网友G:
正在学习中,打开学习学习

网友(2018-07-25):
网线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H:
默认网关和IP地址在一个网关内,点下载的时候,先找到电脑网卡,选好后查找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