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00时段控制模拟量输出程序

楼主(2014-10-30):
 一共11个时段,前10个每个3分钟,最后一个10分钟。11个时段来控制1个模拟量4-20MA输出

组态上可以写入每个时段的变量 。程序可以暂停。

希望各位前辈指导。

分不多 聊表心意。

网友A:
想问一下,每个时段,模拟量输出是否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值?

如果是固定不变的,利用定时器,直接赋值模拟量输出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每个时段,模拟量输出是否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值?...

    设定后固定不变  ,问下 程序怎么搞

网友:
么人  沉了高手前辈啊

网友B:
看看这个吧,软件和相应的教程,应该有你需要的。点击括号进入(西门子视频教程大全

网友C:
这个程序中要先做个比例换算,将你所需要设定单位换算成电流的输出值;后面的11断就可以做时间控制,在每个时间结束时将下一段的设定值写到模拟量的寄存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