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电压检测

楼主(2014-10-30):
安川变频器V1000   7.5KW 直流母线电压的检测具体在哪?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1、–两个端子,或者通过监视参数U1-07查看当前的直流母线电压。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监视参数U1-07显示值偏低,   是驱动板厚膜VL1102输出信号到主板的吗?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这个已经涉及到硬件问题,烦请联系我司售后:

        021-36567900*605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
建议楼主拆开变频器,看从直流母线取电后的线--接到哪的,然后就知道检测电路在哪了。一般是电阻分压后到开关电源,安川的没拆过,估计也那样吧。

网友C(2018-12-21):
请问楼主找到了吗?我也想知道安川变频器V1000   7.5KW 直流母线电压的检测具体在哪?

网友D(2019-10-13):
我只是路过来学习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