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恒压供水的一些技术难题求助

楼主(2014-10-30):
本人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大四学生,正在做一个变频恒压供水控制系统的毕设.

毕设要求:PLC 西门子S200-224,变频器自选(西门子、ABB、三菱)、电接点压力表、水位检测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按钮若干。

   供水管网压力经PID调节,系统为3+1(5.5KW电机3台、2.2KW电机1台),稳压泵先启,第一台主泵变频启动,根据压力决定是否第二台主泵是否启动,若需要启动变频启动,第一台主泵切换至工频运行,以此类推。

   那么问题来了:1要求三台泵的运行时间大致相同,也就是说主泵启动顺序不是固定的,需要自己定义,不知道该如何着手。

   2若出现水管破裂,水压将持续维持我某台或某几台主泵持续运行的的状态下,将会造成我电机很容易烧坏,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3若水压升高到一定压力后,我所有水泵停机后,压力下降后需要再次唤醒变频器该如何做。

   工控大神们来帮帮小弟吧

网友A:
实际在应用,具体要求还有吗?

网友B:
这个问题在实际中都能遇到,很简单的。我也是搞恒压供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在实际中都能遇到,很简单的。我也是搞恒压供水的。

 请简单说一下实现的过程吧

网友D:
把你的控制要求写清楚,理出步骤和条理,然后再考虑程序就简单了。

网友E:
1, 5.5kW水泵定义为M1 M2 M3 ,PLC内部做3个停电保持的时间累加器,每1分钟加一(60M×24H×365D*50Y=26280000<2^32,用32位无符号数,不考虑溢出)。需要启动的时候,就从累加时间最少的那一台先开始运行,这样就能保持3台水泵运行时间差不多。

2,对水压实时的做一个微分(注意压力信号取样时间间隔),当水管破裂水压会有一个急速下降的过程(这个过程比补水压来得要快),设置一个阀值,区分正常用水(微分值相对较小)和水管破裂。另外当水管破裂后及时全开水泵,水压也无法补起来,这超过正常情况,也可以判断为水管破裂。

高层主管道破裂应该好检测,支线管道估计就有些困难了。你再想其它办法吧,我也想不出来。

3,你用PLC做主控,不存在唤醒水泵变频器的问题。主泵停机后,压力降下来后就用小泵补压,压力上去后就关小泵(注意做压力回差防止小泵频繁起停),然后依靠管路保持压力。

没实际做过恒压供水,以前思考过,没经验,供你参考。

网友F:
对于楼主的第二个问题,我以前和运营的工程师交流过,根据正常补水时间和系统压力值来进行综合判断的,正常补水在一定范围内会补水完成,而且补水间隔相对固定,如果出现不规律的情况,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系统漏点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