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的MODBUS-RTU的简易主站功能

楼主(2014-10-30):
请教下欧姆龙plc的简易主站功能中功能码为10也就是连续写功能怎么用,我想给称重仪表的地址#8000,#8001,#8002,#8003赋值,程序如下:MOV #1 D32300

                        MOV #10 D32301

                        MOV #D D32302

                        MOV  #8000 D32303

                        MOV  #0004 D32304

                        MOV  #0800 D32305

                        MOV  D10 D32306

                        MOV  D11 D32307

                        MOV  D12 D32308

                        MOV  D13 D32309

                        SET A640.00

我赋值给D10 D11 D12 D13 ,但#8000 #8001 #8002 #8003里面的值不是D10到D13的值,我确定能通讯上,也没有报错,就是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写的值不对,我用06功能码单独写可以,请前辈们指点迷津,最好给发个例子参考下,谢谢了

网友A:
看看这个吧http://user.qzone.qq.com/2831022305/infocenter?ptsig=9ZQrPjXP6Bp2AZx8eVzR*f3CQIzI3uI64dhr6H8xb8Q_看完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吧http://user.qzone.qq.c...

我想请你指教告诉我

网友B:
MODBUS 总线中继器  http://www.yikongda.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BUS 总线中继器  http://www.yikongda.com

能不能有个人好好回答我的问题了

网友C:
可能接受数据要高地位互换!看得到的值的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接受数据要高地位互换!看得到的值的规律

谢谢,已解决

网友D(2016-03-01):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吧http://user.qzone.qq.c...

网友E(2020-07-0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看看这个吧http://user.qzone.qq.c... 内容的回复!我想请你指教告诉我

谢谢老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