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富士接触器怎么样

楼主(2014-10-30):
之前公司一直使用台安交流接触器,质量感觉马马虎虎。前段时间开始出现异响等状况。

由于公司偏日资,想使用日系的交流接触器,

常熟富士的交流接触器SC-E02~SC-E2,价格不会太高,

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有没有用常熟富士接触器的兄弟,说说感想。

或者有其他推荐的日系品牌,

网友A:
富士的变频器使用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B:
我个人觉得质量一流。

网友C:
质量和日本原装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量和日本原装的差不多

真有这么强悍????你是用哪款接触器的啊?

富士还新出了一个FJ系列的,很小,都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量和日本原装的差不多

原装日本的富士接触器是一流的,常熟富士的接触器SC-E系列也是一流吗?不知道和施耐德的LC1-D比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质量和日本原装的差...

 两种都是标准型产品,只要是真货都耐用。以AC3负载11kW为例,SC-E05/150万次电寿命,较LC1D-25/120万次电寿命稍高,其它参数差不多。只是操作频率,SC只有1200次/小时(AC3负载下);LC1D有3600次/小时(没标负载类型,估计为电磁系统的操作频率),所以这两个参数应该测试条件不一样。

但看两个的磁系统参数几乎差不多。

SC比LC体积好像要大一点,感觉更耐用些。

这两种我没有做过实际对比试验,更耐用的结论是我用日本富士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质量和日本原装的差...

 FJ是经济型的,施耐德也有经济型的。说白了,就是为了跟中国本土企业抢市场,降低质量标准,降低造价。经济型我觉得没必要用,不如用国产一线品牌。用外牌就是因为质量好、耐用,如果不耐用,我就不用了。

除非、除非,你懂的,有时为了好看的面子问题,反正你的东西质保期也不会坏的,而价格问题客户是非常非常非常关心的。还有些地方,确实不需要那么好的东西,所以我还是有用的。当然,对寿命有要求的地方,还是老实用标准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帝国时...

兄弟好专业的说!

谢谢兄弟指点!

不知道兄弟接触器一般怎么选型的,是参照JIS C 8201标准选,还是参照IEC/EN 60947 标准选。

还有兄弟有常熟富士接触器的渠道吗?

网友D(2015-03-31):
不错     就是一点,无法打开接触器内部,无法观察接触器触点的损坏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