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 300plc从run到stop时计数器和定时器为何不清零?

楼主(2014-10-30):
西门子s7 300plc从run到stop时计数器和定时器不清零?那么依赖这些定时器的某些程序怎么处理
特别是依赖计数器为0才启动的功能怎么办?

我就是用的那个有加减的计数器

定义为C3

网友A:
估计你是用了断电保持型的,你在启动的时候做个清零程序就行了。

网友B:
可以使用OB100写一些复位的初始化程序,来复位定时器的时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