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设置

楼主(2014-10-30):
abb宏如何如何选择  各种宏选择设置数据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吧,直接9902选择啊

而且说明书里有不同宏参数主要区别对照表

网友B:
你是什么样的应用,如果是风机水泵用PID的,就选PID就不是行了。普通的就不用改了,用默认的。

网友C:
说明书都有,一般控制选择标准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吧,直接9902选择啊而且说明书里有不同宏...

O(∩_∩)O谢谢

网友D:
宏-是根据负载来选择的,不同的负载选择不同的宏,说明书上有不同负载对应不同的宏选择供参考。

网友E:
主要看你是控制什么设备,并与你选的宏有关,一般宏确定后,再针对用途适当修改10组、40组参数就差不多了

网友F(2019-05-24):
很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