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偶校验如何理解?

楼主(2014-10-30):
请问各位工控界的师傅们,如何快速理解奇偶校验?

网友A:
 说简单一点是就通讯显示的一个方式

网友B:
奇偶校验,数字通信时,一串编码发出去,接受方收到编码后希望知道接受到的编码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就用这串编码的寄偶性来判断。实际通信中,往往会使用更复杂的算法来判断。

网友C:
楼上解释的太专业了,顶一个

楼主:
那么奇偶校验的算法是怎样的呢?它内部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奇偶校验的算法是怎样的呢?它内部是如何计算的?

 特简单,百度。

网友D:
楼主应该清楚奇数和偶数之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