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压力控制

楼主(2014-10-30):
我公司现有东辉PID表控制风机压力,结构是4-20ma→PID表→4-20ma→变频器→风机,东辉的设定值从5.0下调至4.0时,输出光条马上减了一少段,是马上直接减了,压力也在2秒内下降到设定值.而泛达的怎么调PID参数都是慢慢来,要好几分钟,P,I调小了就出现超调,请问各位大神,如何能让泛达也能像东辉一样好用.

网友A:
您搭的系统太复杂,调节能力还不行

看看下面这个超级好调的

两线制调节

新理念

资料链接 :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31131575930943.pdf

.

网友B:
东辉的仪表就是要反应快听一点,不过泛达的要稳定一点

我想问一下你东辉的PID参数调的是多少啊

网友C:
风机惯性大,要有耐性

网友D:
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