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到琢磨不透的的程序

楼主(2014-10-30):
有这样一小段程序,见图,是S7-200的,一个光电传感器控制一个电磁阀,电磁阀通电就推出拦截气缸,气缸上有个磁性开关,气缸推出到位时,磁性开关得电。过程如下:光电得到上升沿信号时,复位电磁阀,等到得到下降沿 信号时,就延时1秒,时间到再置位电磁阀。存在问题是:如果在1秒内让光电先断电(即得到下降沿信号),再通电(得到上升沿信号),那么,1秒后,电磁阀会准时置位。但是往后,就算再得到上升沿信号,电磁阀也不复位了。实在想不懂,希望有老师能帮帮我。程序按网络的顺序读。

网友A:
 你的 1S 气缸能 工作完成吗 ? 再得到信号,气缸不能复位是什么意思,是往前还 退后 ?

网友B:
M15.6没有复位啊。完成一次工序,要复位M15.6。要不T40一直处于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5.6没有复位啊。完成一次工序,要复位M15.6。...

不管M15.6有没有复位,起码我重新给个上升沿给光电,应该是能复位电磁阀的啊,可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1S 气缸能 工作完成吗 ? 再得到信号,气...

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M15.6没有复...

先扫描第六个网络,复位了。但是扫描到第9个网络,又给置位了。

所有网络扫描完,再全部输出,所以Q0.3还是置位。

将M15.6复位下试试看呗。

网友C:
PLC是从上往下,从做往右扫描的,看看先后的顺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BobMa...

嗯,这个问题我也有考虑到,,所以我把复位的程序放在置位的语句后面了。但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是从上往下,从做往右扫描的,看看先后的顺序吧。

已经调整过顺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