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控制步进 零位接近开关接到哪里??

楼主(2014-10-31):
我知道  限位用两个输入点和a540.8和540.9  但是零位的接近开关信号接到哪里啊???直接和org指令连接???

网友A:
没用过欧姆龙的控制伺服,有的PLC的零点是固定的,有的是随意指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欧姆龙的控制伺服,有的PLC的零点是固定的,有的...

不知道谁用过  请指教

网友B:
看你用的是什么PLC,cp1e是0.06,cp1l是0.06和0.07,cp1h是0.00、0.02、1.00、1.02

网友C:
限位输入你可以用普通输入点,如果是CP1E的话,你原点用0.06。25448911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的是什么PLC,cp1e是0.06,cp1l是0...

那应该就是0.0了  真心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