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输出电压驱动能力

楼主(2014-10-31):
由于改造设备,需要从原设备的丹弗斯变频器取出信号进行匹配跟随。新加了一套伦茨变频器和一套安川伺服,后两个都要和原变频器速度信号成比例同步运行,那么可以直接从原变频上将其0-10V输出分成两路使用吗?驱动能力是否可以这样计算:假设原变频器0-10V输出最大驱动电流为20mA,伦茨和安川的模拟电压输入阻抗分别为50k、14k,并联阻抗约为11k,那么原变频器同时驱动这两路时最大输出电流为10V/11k约为1mA,有足够的驱动能力。如果这样可以的话,直接分成两路有什么注意事项吗?谢谢!

网友A:
你这样误差可能会比较大,把原变频器的输入分成三路分别控制三个变频器岂不是更好。变频器一般都有485通讯,想精度更高的话就用485通讯,用伦茨这么高档的东西估计你们也不差钱。

楼主:
请问如提问的直接并联的方法可行吗?计算方法正确吗?

网友B:
正确,就是这么计算的,很简单电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