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 L60R通信问题

楼主(2014-10-31):
我用FP-X L60R的485通信读取表中数据时延时严重且不固定,特别是当变频器在低频率运行时能延时好多秒,是干扰的问题还是这个型号的485没有COM3的抗干扰能力强???之前用COM3没这么明显。

网友A:
干扰问题,应该和COM口无关

楼主:
我也考虑过了  我又拉了根地线接变频器,PLC也用变压器隔离了下 但没什么效果

网友B:
楼主可以把这个程序发给我,让我也学习一下吗?谢谢你了,邮箱651743566@qq.com

楼主:
今天试了下,和COM口无关。现场情况是动力线和信号线没有分开,但是从称重传感器到表的数据是正常的(表在控制柜里装着呢),但从表到PLC数据上传的慢,(表到PLC的距离大概是50CM)。变频器接地正常。我该怎么做请各位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