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泰NR4系列热继电器

楼主(2014-10-31):
NR4热继电器上A2什么作用,是连接接触器哪的 同样是正泰,NR2系列为什么就没有?

网友A:
A2的下面还有一条软线,这种热继电器和接触器组装的时候因为接触器的线圈在下面,装上后就没法接接触器线圈的线了,所以他是把接触器的线圈的线(通常用A2表示)引出来,所以也叫A2,接的时候下面的软线是接在接触器的A2线圈上的。

(引用网上的答案,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