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测量精度受哪些因素影响

楼主(2014-10-31):
电磁流量计是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制成的一种测量流量的仪表,用于测量管道中导电液体体积流量。

有一些因素会影响流量计的测量精度,以下做列举:

一、若被测液体中含有金属时,流量计的电极容易发生短路现象,这时流量计的测量值明显偏小或趋于零。

在日常生产运行中这种现象不是经常发生的,当测量高粘度介质时,由于介质易附着和沉淀在管壁,若被测液体电导率低于附着的介质电导率时,电极的信号电势就会被沉淀分流从而不能正常工作,出现电极短路现象。如果沉淀的介质是非导电层,会造成电极开路,流量计也不能正常工作。若氧化铁锈层附着于衬里管壁,或者主要成分是金属的沉淀物,其电导率大于液体电导率,实际流量值会高于流量计测得的流量值。若沉淀物是碳酸钙等水垢层,则被测液体的电导率高于沉淀物的电导率,结果测得的流量值会小于实际的流量。

二、由于电磁流量计测量含有悬浮固相或污脏体的机会远比其他流量仪表多,出现内壁附着层产生的故障概率也就相对较高。

若附着层电导率与液体电导率相近,仪表还能正常输出信号,只是改变流通面积,形成测量误差的隐性故障;若是高电导率附着层,电极间电动势将被短路;若是绝缘性附着层,电极表面被绝缘而断开测量电路。后两种现象均会使仪表无法工作。

电磁流量计是一款运用广泛的测量仪表。其部件没有转动部分,也没有阻碍流体流动的部件,因此几乎没有压力损失。电磁流量计的安装方便,水平、垂直、倾斜均可;测量精度高,可以达到0.5%;量程比大,一般为1:20。被测液体只与电磁流量计的管道衬里和电极相接触,因此只要电极和衬里材料选择合理,就具有很好的耐腐蚀、耐磨损性能,在工业生产中发挥极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