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台达触摸屏有计时功能吗?

楼主(2014-10-31):
我说的计时不是触摸屏的内部时间,比如plc的M0闭合后,触摸屏能否开始计时?如果不能那怎么实现计时功能?

网友A:
台达人机宏指令有一个"Delay"函数,不过只能设置毫秒常数!否则还是建议用PLC来做:在触摸屏上设定一个数值格式(根据客户要求),再配合单位(譬如:h:时、m:分、s:秒)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