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运行中停止,但无报错

楼主(2014-10-31):
请教各位大师个问题

设备运行中,突然不动,设备无任何报错的显示,运行指示灯也是开启状态。设备恢复后隔几分钟又出现同样的状态,程序我已经重新弄过,但是无效果,,我上传个PLC程序给大家看看顺便也给家研究研究

网友A:
 没使用过 LS 的PLC ,请问自动停机过程有什么意思,有什么外部信号不满足吧?

网友B:
最大的可能就是程序的问题,虽然你已经弄过程序,但可能没有弄对。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PLC本身的问题,LS的PLC有可能会出现休克现象。具体情况还需要结合现场做出分析判断。

网友C:
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D:
不是所有的故障都会有报错的,楼主根据工艺要求配合电脑监控PLC程序现场实际运行情况慢慢排查吧。

网友E:
我现在也有一台40的PLC也是和你的情况差不多。在工作中突然PLC上什么显示都没有了过一会。或者把电源重启有好了。可以用了。用几个小时又这样了。外部都检查了没有问题。程序是没有问题。

网友F(2015-01-19):
要么电源不是太稳定,要么程序有问题,明天帮你看下程序

网友G(2015-12-22):
程序怎么打不开的,格式好像不对啊

网友H(2016-01-21):
我也遇到过这个现象。是PLC内部继电器故障。

网友I:
你的程序为什么打不开

网友I:
你的程序都带不开,怎么还在发

网友J(2016-12-01):
应该是你的电源不稳吧

网友K(2018-05-12):
来看看,问题解决了吧

网友L(2018-11-21):
引用 网友K:
来看看,问题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