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走的距离跟实际设定有偏差

楼主(2014-10-31):
公司有一台压装用的设备,伺服电机控制位置, 最近发现压完了的位置跟实际设定位置总会相差0.1mm以上(小),伺服空走(不压产品)位置是对的,只要压了产品位置就会有偏差,不知道为什么,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检测下运转中带负载和不带负载时的position error.

如果差别很大,考虑是不是电机的增益调的不太对呢。

另外不知道你选择的Loop configuration选得什么

网友B:
是电机位置不对,还是传动机构在压力下位置不对?

楼主(2014-12-02):
引用 网友B:
是电机位置不对,还是传动机构在压力下位置不对?

是传动机构在压力下位置不对,跟实际给电机指令的位置相差0.3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检测下运转中带负载和不带负载时的posit...

不知道您说的这个检测该怎么测试?

还有loop configuration没看懂是什么意思,看意思我们用的是螺纹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检测下运转中带负载和不带负载时的posit...

loop configuration是指位置、速度、扭矩选择的哪一个吗?

网友C(2018-01-11):
楼主,你这个问题找到根源了吗?

网友D:
我的猜想应该是机械传动间隙。毕竟伺服电机闭环只在电机上,不在负载上,如果以前好的,说明发生了间隙(电机到负载之间某处连接或材质表面发生损伤变形等),找到问题消除,实在找不到适当调整下增益试试看

网友E:
伺服马达的选型流程

网友F:
是丝杆还是同步带驱动呢,如果是同步带驱动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