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多台变频器

楼主(2014-10-31):
    控制30台变频器。

要求:1.一键启动或停止37台变频器,需要30台变频器同时启动,启动时间间隔不得大于1秒

     2.可分别单个启动或停止。

     3.一键改变频率,比如,设定30HZ,30台变频器要同时改变,时间间隔不得大于1秒

     4.可分别改变各自的频率。

方案一:PLC+触摸屏

     问题:因为采用的MODBUS协议,是异步半双工的通信模式,无法做到30台变频器同时启停和同时改变频率。

方案二:工控机

     问题1.如果用工控机,还需要用PLC吗?

     问题2.如果不用PLC,直接用工控机控制37台变频器,应该走什么通信方式呢?如果用MODBUS,还是异步半双工,效果和PLC还是一样的啊。

     问题3.据我所知,工控机最多只能带31台变频器,那我37台变频器,是不是要用2台工控机?

总结:谢谢关注!

网友A:
 还是要使用 PLC + 工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使用 PLC + 工控机

PLC+工控机和PLC+触摸屏是没什么区别的,这是无法实现37台变频器同时启停和同时改变频率啊?

网友B:
啥工控机啊,只能同时带31台变频器啊,那我们现场几千台设备,那不需要好多工控机?同时启动,37个输出继电器同时输出即可完成同时启动。

楼主问的是选择方案,假如考虑经济性,PLC+触摸屏就可以完成了。一个启动按钮一按,37个输出继电器同时启动,然后触摸屏给定信号,给到PLC后,PLC的37个模拟量输出点同时输出4-20mA的调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工控机啊,只能同时带31台变频器啊,那我们现场几千台...

用模拟量控制的话,接线太多了,37个模拟量输入(监控频率),37个模拟量输出(给定频率),请问哪个PLC可以满足这个要求?据我所知,S7-200最多只能带7个模块,每个模拟4入4出的话,也只能28个模拟量,那怎么满足?

网友C:
笑话,广播命令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D:
  同时启动,37个输出继电器同时输出即可完成同时启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笑话,广播命令是用来干嘛的?

485,modbus广播命令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啥工控机啊,只...

用S7-300啊

网友G:
建议在主从,你只要给定控制一台变频器做主变频,其他为从,前提是你的变频能支持这种做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网友C 笑话,广播命令是用来干嘛的?...

 地址0为广播帧。

楼主:
当用广播的时候,单台启停和更改频率又如何控制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非常感谢!

网友H:
看到楼上建议,个人感觉可以用多路模拟量输出来控制变频器更改频率更可靠。永宏PLC最大模拟量可以扩展128点,肯定够楼主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用广播的时候,单台启停和更改频率又如何控制呢?

 单台的时候你就不发广播指令,发对应地址指令。

最关键的是工艺,是不是有30台(或者许多台)需要同时启动。

如果有时需要20台同起,有时需要15台======,那就麻烦了。

如果一般都是固定的有30台需要同起,这30台中单台只用于检修等对时间没有严格要求的场合就完全可以。另外的7台再做一个通讯端口,这样30台的广播命令不影响这7台。

用模拟和开关量的话,成本太高了。37个模拟量,你得多少个模块呀!

网友I:
最关键的是工艺,把所有的台同时启动。

网友:
有没有模拟量中继器,一路变多路的,类似于网络中的hob。我以前使用过1路转双路的。 不过每增加一个中间设备,就增加一点故障率

网友J:
用PLC加触摸屏,通过RS485通信,每台变频器设定地址0,1,2..........37,如果只能设31的话,可以用2路RS485模块,通过访问不同地址了写入各个变频器的启停命令和频率值。如果是西门子变频器那可以采用300PLC 通过PROFIBUS网络,那是相当的方便,只是价格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