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用plc做的计时器,要转换成分钟小时的那种

楼主(2014-10-31):
用plc实现动作时间的计时,触摸屏来读取,具体该怎么做好一些?有没有相关的例子参考

网友A:
用实时时钟功能来实现。

网友B:
用m8014外加计数器c就行。

网友C:
台达PLC的分脉冲是M1014,结合其他计时条件;然后执行"加1"指令。

网友D:
你去看一下台达编程实例中2.4节3个计数器构成24小时时钟的范例程序,然后在M1013后面加一个触发定时功能的条件就好了,触摸屏上做C0/C1/C2的数值显示就OK了。

网友E:
秒脉冲M1013,自己做计数.然后处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