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松下A5系列控制伺服连接电路图

楼主(2014-10-31):
各位师傅你们好:

      本人现在在推进一个项目,也就是三菱FX3UPLC控制四个伺服电机位置控制的,我想知道PLC与松下A5驱动器系列的连接电路图,请帮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我好想记得三菱FX3UPLC最多是能连三台伺服,四台要加扩展模块了。松下伺服说明书上的接线图很详细。

网友B(2014-12-18):
我是松下伺服国内代理商,需求问题可以联系我,QQ1260005317

~~~~~~~~~~~~~~~~~~~~~~~~~~~~~~~~~~~~~~~~~~~~~~~~~~~~~~~~~~~~~~~

松下伺服 安川伺服 富士伺服代理商,同时配套精密行星减速机,欢迎咨询合作!

网友C:
说明书上有案列啊

网友D(2017-07-26):
四轴需要用到5U的吧

网友E(2017-10-21):
可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F(2017-12-01):
一直在找呢,谢谢分享!

网友G:
分享下!!我也想学习

网友H: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I:
FX3u的只能控制三个轴,

网友J(2018-04-07):
我好想记得三菱FX3UPLC最多是能连三台伺服,四台要加扩展模块了。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