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振动状态监测这种模块吗

楼主(2014-10-31):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现在大型的泵上和一些重要的机械上都装这种东西是吗???求普及

网友A:
维护有三个层次:

低层次:坏了修。缺点是影响生产,会产生二次损坏。

中层次:定期修。没有充分利用设备,有些部件还能用就换掉了。

高层次:预测性维修。可以提前准备备件,不耽误生产;可以讲备件用到真不能用为止。

贝加莱conMon(condition monitoring)有传感器、I/O模块、专用软件,可以实现预测性维护。

网友B(2015-05-30):
不清楚,不过我们最近倒是购买了一套贝加莱的振动检测装置,用的六个加速度传感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