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通讯接收数据

楼主(2014-10-31):
我把触摸屏当做485从设备,协议时modbusrtu,用昆仑通态去读触摸屏数据,为什么会出现数据交换滞后的现象,就是点击触摸屏,组态不会立刻接收到数据,会一定的延迟,望大神们给点意见,小弟,谢过

网友A:
要看延时多长时间,一般组态软件和触摸屏刷新时间都比较长,存在延时很正常。不过一般都在一秒以内,两个叠加就有可能是两秒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