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4-10-31):
公司弯管机那里用的是三菱MR J4 70B的伺服,在按原点回归的时候电机确是反方向运行的,这个是限位感应器接反的原因吗?希望大师傅们指导指导,谢谢了!!!!!!!!!

网友A:
你好,这个问题主要是伺服驱动器里面回原点时电机运动方向设置的问题。

网友B:
伺服默认方向更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