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的ADPRW通讯指令

楼主(2014-10-31):
三菱FX3U系列的FX3U-485ADP-MB的modbus通讯指令ADPRW示例

楼主:
ADPRW指令说明。modbus rtu 常用指令[三菱ADPRW指令码,十六进制]:读线圈1、2 ,读寄存器3、4,写线圈5、15,写寄存器6、16[这里是十进制]

楼主:
ADPRW参数设置及设备连接说明

网友A(2016-02-11):
多谢,学习了,不知道该模块是可否用RS指令

网友B(2016-05-13):
你好  请问ADPRW指令中K562 和K572怎么和变频器地址对应起来?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C:
手册上说M8411不能使用程序置位,请问不置位,又怎么写参数到D8400里呢?靠的是什么方式写进去才能进行通信呀!搞了几天都没搞懂!

网友D(2017-09-12):
很好的资料 ,在学习当中。哎,永远学习当中。

网友D:
MOV H1097 D8410 这里应该错了,应该

H1097更改为H1099 个人观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D:
MOV H1097 D8410 这里应该错了,应该  ...

应该都行 一个是有校验,停止位1位

         一个是无校验,停止位2位

网友E(2017-12-10):
其实我想问问 3U和台达变频器怎么通讯

网友F(2018-09-10):
帮助大了,谢谢楼主奉献

网友G(2020-04-02):
太感谢楼主了,激动无比啊!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H(2020-05-09):
为什么PLC的SD灯不亮

网友I(2020-12-11):
感谢楼主,正在找这个资料,十分感谢

网友J(2022-02-23):
太感谢楼主了,激动无比啊!谢谢!谢谢!谢谢!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