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200PRO软件卸不了载怎么办?

楼主(2014-11-01):
NA200PRO软件卸不了载怎么办?南大傲拓什么破PLC软件。

网友A:
下载专业卸载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专业卸载软件试试

我用360强力卸载也不行,这南大傲拓也太厉害了,比木马都厉害,国产PLC真牛。

网友B:
那就别卸载了,既安之,则用之。

网友C:
你用NA200PRO重新安装一下,或者安装过程中选择卸载软件,肯定是软件被破坏了导致无法下载。

网友D(2015-10-30):
重新安装一遍软件,刚开始的时候,选择“删除”,先删除原来的软件,再执行一次安装,就安装新版的了。靠这个方法删除是有效的。否则,不容易删除,也不能装新版的软件。我也是问南大傲拓的朋友才知道的。

网友E:
操作系统问题,或者有不兼容软件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