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无线数传模块,GPRS模块,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哪种更有优势呢?

楼主(2014-11-01):
请问一下各位,蓝牙模块,无线数传模块,GPRS模块,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哪种更有优势呢?我公司是做无线数传模块的,刚接触这一行,对这些都不够了解,望各位知情者发表一下意见,谢谢!

网友A:
蓝牙模块没怎么听说这样的产品,wifi用的是比较多的。无线数传模块和wifi都是近距离通讯用的。无线数传模块是485协议,wifi是以太网协议,wifi的速度和可靠性都比无线数传模块要好的多。GPRS模块要依赖与移动或联通的手机网络,主要是用于远距离通讯,后期维护量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模块没怎么听说这样的产品,wifi用的是比较多的。...

 无线数传模块传输距离比WIFII传输距离远吧,好像我们用的WIFI都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才有信号啊,但是无线数传模块可以达到十几公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