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NMQ3N迷你型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

楼主(2014-11-01):
NMQ3N-63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系列

1.     产品简介

      上海能曼电气NMQ3N-63型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电器(以下简称转换开关)内部元件采用高端电机,高端D型小型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或60Hz,额定工作电压400V,额定工作电流63A及以下的双回路供电系统。可根据需要对两路电源之间的选择性转换。产品具有短路、过载、欠电压、失压保护功能,同时还具备消防、双分和输出合闸信号功能。特别适用于需要消防要求的写字楼、商场、银行、车站、医院及高层建筑照明线路的安装使用。

      产品符合GB/T14048、11标准。

2.产品特点

▲结构合理,体积最小,外形美观,配有防护罩,供电更加安全可靠。

▲保扩功能齐全,具有短路,过载、缺相、欠压等保护。

▲无噪声运行,节能降耗安装方便,操作简单,性能可靠稳定。

3.操作与安装

       根据设计电路实际需要接好常用电源和备用电源的进出线、零线。两台断路器出线端并联、但相序必须一致(见接线图)。

       如断路器为3极时,必须将零线接到转换开关的零线端子上(6.2图中常用零线与备用零线分别接到2#及4#接线端子上)。

4.正常工作条件

       转换开关是由两台微型断路器与电动机和机械转动装置组合成套一体并通过控制器对两路电源进检测,当电路发生异常,控制器对检测结果作出逻辑判断,根据控制器指令驱动操作机构分闸或闸,从而保证对负载安全可靠地供电。

       接通与分断能力

·额定短路分断能力:3kA

·额定短路接通能力:3kA

·转换时间:≤3s

·转换开关的控制电压为AC230V

·转换开关的机械寿命(常用与备用的转换)为3000次,电寿命为1500次

·额定绝缘电压:U=500V

·额定工作电流:10A、16A、20A、25A、32A、40A、63A。

·一般情况下:转换开关具有自投自复功能,而且常用电源优先的原则。如果特殊场合需用自投不自复的转换开关时,用户与制造

   商协商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