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420变频器的使用

楼主(2014-11-01):
各位师傅,现有一MM420变频器准备投入使用,可是查手册查了个遍找不到设置最大输出电流或输出转矩之类的参数,请问是没这参数呢,还是要怎样设置?万分感谢您。

网友A:
没有这方面见的设置,只有额度电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方面见的设置,只有额度电流设置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B:
是不是你的设置优先级权限没有打开啊?

看看P0640这一部分的参数。

网友C:
是不是你的参数过滤p0003没有设置,将p0003调到3或者4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设置优先级权限没有打开啊?看看P0640这一...

嗯。谢谢,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的参数过滤p0003没有设置,将p0003调到...

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