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电源电器擂台第112期----抗干扰措施

楼主(2014-11-01):
      在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纯在着各种形式的干扰,抗干扰防护措施主要着眼于三个方面:消除和抑制干扰源;破坏干扰的耦合途径;消弱接收电路对干扰的敏感性。请你结合实际情况谈谈抗干扰的具体措施。

本期擂台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源电器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5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抗干扰措施的基本原则是:抑制干扰源,切断干扰传播路径,提高敏感器件的抗干扰性能。

1、抑制干扰源

抑制干扰源就是尽可能的减小干扰源的du/dt,di/dt。这是抗干扰设计中最优先考虑和最重要的原则,常常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减小干扰源的du/dt主要是通过在干扰源两端并联电容来实现。减小干扰源的di/dt则是在干扰源回路串联电感或电阻以及增加续流二极管来实现。

抑制干扰源的常用措施如下:

(1)继电器线圈增加续流二极管,消除断开线圈时产生的反电动势干扰。仅加续流二极管会使继电器的断开时间滞后,增加稳压二极管后继电器在单位时间内可动作更多的次数。

(2)在继电器接点两端并接火花抑制电路(一般是RC串联电路,电阻一般选几K到几十K,电容选0.01uF),减小电火花影响。

(3)给电机加滤波电路,注意电容、电感引线要尽量短。

(4)电路板上每个IC要并接一个0.01μF~0.1μF高频电容,以减小IC对电源的影响。注意高频电容的布线,连线应靠近电源端并尽量粗短,否则,等于增大了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会影响滤波效果。

(5)布线时避免90度折线,减少高频噪声发射。

(6)可控硅两端并接RC抑制电路,减小可控硅产生的噪声(这个噪声严重时可能会把可控硅击穿的)。

2、切断干扰传播路径的常用措施

(1)充分考虑电源对单片机的影响。电源做得好,整个电路的抗干扰就解决了一大半。许多单片机对电源噪声很敏感,要给单片机电源加滤波电路或稳压器,以减小电源噪声对单片机的干扰。比如,可以利用磁珠和电容组成π形滤波电路,当然条件要求不高时也可用100Ω电阻代替磁珠。

(2)如果单片机的I/O口用来控制电机等噪声器件,在I/O口与噪声源之间应加隔离(增加π形滤波电路)。控制电机等噪声器件,在I/O口与噪声源之间应加隔离(增加π形滤波电路)。

(3)注意晶振布线。晶振与单片机引脚尽量靠近,用地线把时钟区隔离起来,晶振外壳接地并固定。此措施可解决许多疑难问题。

(4)电路板合理分区,如强、弱信号,数字、模拟信号。尽可能把干扰源(如电机,继电器)与敏感元件(如单片机)远离。

(5)用地线把数字区与模拟区隔离,数字地与模拟地要分离,最后在一点接于电源地。A/D、D/A芯片布线也以此为原则,厂家分配A/D、D/A芯片引脚排列时已考虑此要求。

(6)单片机和大功率器件的地线要单独接地,以减小相互干扰。大功率器件尽可能放在电路板边缘。

(7)在单片机I/O口,电源线,电路板连接线等关键地方使用抗干扰元件如磁珠、磁环、电源滤波器,屏蔽罩,可显著提高电路的抗干扰性能。

3、提高敏感器件的抗干扰性能

提高敏感器件的抗干扰性能是指从敏感器件这边考虑尽量减少对干扰噪声的拾取,以及从不正常状态尽快恢复的方法。

提高敏感器件抗干扰性能的常用措施如下:

(1)布线时尽量减少回路环的面积,以降低感应噪声。

(2)布线时,电源线和地线要尽量粗。除减小压降外,更重要的是降低耦合噪声。

(3)对于单片机闲置的I/O口,不要悬空,要接地或接电源。其它IC的闲置端在不改变系统逻辑的情况下接地或接电源。

(4)对单片机使用电源监控及看门狗电路,如:IMP809,IMP706,IMP813,X25043,X25045等,可大幅度提高整个电路的抗干扰性能。

(5)在速度能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单片机的晶振和选用低速数字电路。

(6)IC器件尽量直接焊在电路板上,少用IC座。

4、软件方面

(1)我习惯于将不用的代码空间全清成“0”,因为这等效于NOP,可在程序跑飞时归位;

(2)在跳转指令前加几个NOP,目的同1;

(3)在无硬件WatchDog时可采用软件模拟WatchDog,以监测程序的运行;

(4)涉及处理外部器件参数调整或设置时,为防止外部器件因受干扰而出错可定时将参数重新发送一遍,这样可使外部器件尽快恢复正确;

(5)通讯中的抗干扰,可加数据校验位,可采取3取2或5取3策略;

(6)在有通讯线时,如I^2C、三线制等,实际中我们发现将Data线、CLK线、INH线常态置为高,其抗干扰效果要好过置为低。

5、硬件方面

(1)地线、电源线的部线肯定重要了!

(2)线路的去偶;

(3)数、模地的分开;

(4)每个数字元件在地与电源之间都要104电容;

(5)在有继电器的应用场合,尤其是大电流时,防继电器触点火花对电路的干扰,可在继电器线圈间并一104和二极管,在触点和常开端间接472电容,效果不错!

(6)为防I/O口的串扰,可将I/O口隔离,方法有二极管隔离、门电路隔离、光偶隔离、电磁隔离等;
(7)当然多层板的抗干扰肯定好过单面板,但成本却高了几倍。

(8)选择一个抗干扰能力强的器件比之任何方法都有效,我想这点应该最重要。因为器件天生的不足是很难用外部方法去弥补的,但往往抗干扰能力强的就贵些,抗干扰能力差的就便宜,正如台湾的东东便宜但性能却大打折扣一样!主要看各位的应用场合了!

网友B:
PLC的主要抗干扰措施

电源的合理处理,抑制电网引入的干扰   对于电源引入的电网干扰可以安装一台带屏蔽层的变比为1:1的隔离变压器,以减少设备与地之间的干扰,还可以在电源输入端串接LC滤波电路。

 正确选择接地点,完善接地系统

 良好的接地是保证PLC可靠工作的重要条件,可以避免偶然发生的电压冲击危害。接地的目的通常有两个,其一为了安全,其二是为了抑制干扰。完善的接地系统是PLC控制系统抗电磁干扰的重要措施之一。

 PLC控制系统的地线包括系统地、屏蔽地、交流地和保护地等。接地系统混乱对PLC系统的干扰主要是各个接地点电位分布不均,不同接地点间存在地电位差,引起地环路电流,影响系统正常工作。例如电缆屏蔽层必须一点接地,如果电缆屏蔽层两端A、B都接地,就存在地电位差,有电流流过屏蔽层,当发生异常状态如雷击时,地线电流将更大。 此外,屏蔽层、接地线和大地有可能构成闭合环路,在变化磁场的作用下,屏蔽层内又会出现感应电流,通过屏蔽层与芯线之间的耦合,干扰信号回路。若系统地与其它接地处理混乱,所产生的地环流就可能在地线上产生不等电位分布,影响PLC内逻辑电路和模拟电路的正常工作。PLC工作的逻辑电压干扰容限较低,逻辑地电位的分布干扰容易影响PLC的逻辑运算和数据存贮,造成数据混乱、程序跑飞或死机。模拟地电位的分布将导致测量精度下降,引起对信号测控的严重失真和误动作。

  安全地或电源接地

将电源线接地端和柜体连线接地为安全接地。如电源漏电或柜体带电,可从安全接地导入地下,不会对人造成伤害。

  系统接地

 PLC控制器为了与所控的各个设备同电位而接地,叫系统接地。接地电阻值不得大于4Ω,一般需将PLC设备系统地和控制柜内开关电源负端接在一起,作为控制系统地。

 信号与屏蔽接地

 一般要求信号线必须要有唯一的参考地,屏蔽电缆遇到有可能产生传导干扰的场合,也要在就地或者控制室唯一接地,防止形成“地环路”。信号源接地时,屏蔽层应在信号侧接地;不接地时,应在PLC侧接地;信号线中间有接头时,屏蔽层应牢固连接并进行绝缘处理,一定要避免多点接地;多个测点信号的屏蔽双绞线与多芯对绞总屏蔽电缆连接时,各屏蔽层应相互连接好,并经绝缘处理,选择适当的接地处单点接点。

 对变频器干扰的抑制

 变频器的干扰处理一般有下面几种方式:

 加隔离变压器,主要是针对来自电源的传导干扰,可以将绝大部分的传导干扰阻隔在隔离变压器之前。

 使用滤波器,滤波器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还具有防止将设备本身的干扰传导给电源,有些还兼有尖峰电压吸收功能。

 使用输出电抗器,在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增加交流电抗器主要是减少变频器输出在能量传输过程中线路产生电磁辐射,影响其它设备正常工作。

网友C:
这方面做的比较少,我们从下面几点入手

1、做好接地系统;

2、增加滤波器;

3、根据需要使用屏蔽线、屏蔽双绞线等。

网友D:
具体措施如下:

1、减少电路的电容、电感和共阻抗耦合。

(1)控制信号线尽量远离各种动力线、高压线,并采用垂直或辐射状布线;绕开和远离能产生高电位和大入地电流的接地点(如避雷器、并联电容器组、电容式电压互感器、电容型套管以及变压器中性点等的接地点)。

(2)弱电信号线不得与操作传输线和脉冲功率线同走一根电缆;不同电平信号线分用不同电缆分层布置,不得混合捆绑成束。

(3)一对信号线尽量同走一根缆,并最好采用双绞,使磁场干扰信号相互抵消。

(4)采用高质量双稳压电源和配用专用电源导线,使电源内阻和导线电阻小,共阻抗小;各电路电源线直接由电源输出端放射性布线,分别配电,避免链形布线;基准线和电源线应尽量增大截面积。大电流电路(如信号灯、继电器)的公共线与逻辑回路的公共线分开,并分别设置稳压电源,减小共阻抗耦合干扰;提高公共零线对地绝缘,以免将地电位引入零线。

(5)提高控制装置的绝缘水平,避免漏电阻造成干扰;尽量少用中间端子板,减少接触电阻。

2、设置滤波、整形、延时电路、避开干扰。

(1)滤波器具有选频特性,对经传导耦合的干扰是一种有效的技术防护措施。对交流电源进线加装滤波器,可抑制中波段高频干扰;还可抑制电源波形失真干扰;对直流可分别滤除高、低频干扰成分;在各个信号线的输入端采用滤波电路,既可防高、低频干扰信号的侵入,又可抑制过电压及触点抖动造成的干扰。

(2)采用高噪声容限的电路,并适当提高电路的门槛电压(如比较器的基准电压),可避开一些低幅干扰。(3)对持续时间短的脉冲干扰,在不影响操作运行质量的前提下,采用延时元件或积分门限元件也可有效避开干扰。

3、采用隔离措施、 屏蔽措施。

(1)采用电隔离装置传递开关信号,可有效防止干扰的直接引入。常用的隔离器有电磁隔离和光电隔离。

(2)将产生电磁干扰的设备和电子设备的金属外壳可靠接地,使之成为与地等电位的屏蔽体;污染严重者,可将整个机房屏蔽。

(3)电源变压器、电压(电流)互感器、冲击继电器等应在一二次绕组间加装屏蔽层(单层或双层),抑制电网的工频干扰。原边侧屏蔽接地,副边侧屏蔽接零。若将铁芯也同时接地,效果更佳。

(4)信号、控制线路的屏蔽电缆(或电缆沟)与脉冲功率的屏蔽电缆分设。电缆屏蔽层的接地原则上采用一端接地法。对可能接受强过电压而危及设备安全的屏蔽电缆,也可采用二端接地法,但要保证流过电流不可过大,以防破坏屏蔽层。

(5)采用变压器隔离。变压器在抗干扰问题中的特殊地位:变压器是联系几个独立电路的桥梁,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独立电路在变压器内以磁耦合的方式联系着,在电的联系上却互相绝缘。所以变压器作为一种隔离手段在抗干扰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例如稳压变压器,对电网电压变化有不大于1的稳定度,而且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对脉冲干扰有良好的衰减作用。在变压器的使用中可把原绕组和副绕组及反馈绕组分别绕在两个磁芯上,两磁芯上再用一匝环线匝链,这样不但减少了每个变压器原、次绕组之间的杂散电容,而且也减少了耦合电容。

(6)不间断电源系统(UPS)UPS在近几年发展颇为迅速,并且在不少计算机系统、大型精密仪器、安全联锁系统以及重要调节系统中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UPS系统是防止电源中断、电源电压波动以及抑制噪声干扰比较完善的设备。

UPS的3种形式:

①连续系统,在市电发生中断或降低到某一特定电压值时,就由蓄电池给DC-AC逆变器馈电,使负载交流供电不受影响。在整流器/充电器中有滤波器能抑制交流电网的噪声。

②顺向馈电UPS系统,其原理是在电网正常时由电网供电,UPS系统使蓄电池保持满容量状态;当市电不正常时由故障检测器发出讯号,通过静开关由DC-AC逆变器提供交流电源。

③反向馈电UPS系统,它与第②种形式相反,电源正常时由UPS系统供电。仅当UPS系统发生故障时,才通过静开关将负载接到电网供电。在UPS系统故障排除后,则切断电网供电恢复UPS系统供电。根据比较系统的测试与诊约25~30的仪器随机故障与交流电源的干扰有关。显然,防止从交流电源渠道串入的干扰是提高仪器使用可靠性必不可少的手段,这也是近几年UPS系统能在计算机及高级仪器中广泛应用的原因。

4、正确选择接地、接零与“浮置”。

将电网零线和各种电气设备外壳通过低阻导线(<5Ω)接地,是着眼于安全的保安地线,一般无电流流过。电子装置的外壳接地是抗干扰的层蔽。电子装置内部输入、输出信号的公共零线是信号“地线”。它不但是电路中静态、动态电流的通道,又是引起内部干扰的薄弱环节,所以电子装置中的“接地”(实际为“接零”)方法应予以重视。

(1)保安地线与电子装置的信号地线应分别设置。

(2)电子装置中,信号地线、信号源地线和负载地线也应分别设置,且负载地线与信号地线应在电气上绝缘,隔离传输信号。

(3)几种地线若在电位上需连通时,应尽量选择合适位置一点接地,以防地电位差干扰。

(4)一般对弱电回路、逻辑回路等抗干扰能力差的电子电路,采用“浮置”(或称浮空、浮接)的运行方式,使零线与地绝缘,这样可阻断来自地电位差的干扰电流,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D:
       传感器抗干扰技术措施有以下几种:

  (一)屏蔽技术

  包括静电屏蔽、电磁屏蔽、低频磁屏蔽、热屏蔽等。

  1.静电屏蔽:静电屏蔽就是用铜或铝等导电性能良好的金属为材料制作成封闭的金属容器,并与地线连接,把需要屏蔽的电路置于其中,使外部干扰电场的电力场不影响其内部的电路,反过来,内部电路产生的电力线也无法外逸去影响外电路。静电屏蔽不但能够防止静电干扰,也一样能防止交变电场的干扰,所以许多仪器的外壳用导电材料制作并且接地。现在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仪器用工程塑料(ABS)制作外壳,但当你打开外壳时,仍然会看到在机壳的内壁上粘贴有一层接地的金属薄膜,它起到与金属外壳一样的静电屏蔽作用。

  2.低频磁屏蔽:低频磁屏蔽就是用来隔离低频磁场和固定磁场耦合干扰的有效措施。任何通过电流的导线或线圈周围都存在磁场,客观存在磁场,它们可能对检测仪器的信号线或者仪器造成磁场耦合干扰。为了防止磁场耦合干扰,必须采用高导磁材料作屏蔽层,以便让低频干扰磁力线从磁阻很小的磁屏蔽层上通过,使低频磁屏蔽层内部的电路免受低频磁场耦合干扰的影响。例如,仪器的铁皮外壳就起到低频磁屏蔽的作用。若进一步将外壳接地,以同时起静电屏蔽的作用。

 3.电磁屏蔽:电磁屏蔽也是采用导电良好的金属材料做成屏蔽罩、屏蔽盒等不同的外形,将被保护的电路包围在其中。它屏蔽的干扰对象不是电场,而是高频(40KHz以上)磁场。干扰源产生的高频磁场遇到导电良好的电磁屏蔽层时,就在其外表面感应出同频率的电涡流,从而消耗了高频干扰的能量。其次,电涡流也将产生一个新的磁场,根据楞次定律,其方向恰好与干扰源的方向相反,以抵消了一部分干扰磁场的能量,从而使电磁屏蔽层内部的电路免受高频干扰磁场的影响。

  由于无线电广播的本质是电磁波,所以电磁屏蔽也能吸收掉它们的能量,这就是我们在汽车(钢板车身,但并未接地)里收不到电台,而必须将收音机的天线拉出车外的原因。

  若将电磁屏蔽层接地,它可同时兼有静电屏蔽作用,对电磁波的屏蔽效果就更好。通常作为传输线使用的铜质网状屏蔽电缆接地时就能同时起到电磁屏蔽和静电屏蔽的作用。

  (二)接地技术

  接地包括安全接地、信号接地、信号源接地、负载接地等。

  接地是保证人身和设备安全、抗干扰的一种方法。合理地选择接地方式是抑制电容性耦合、电感性耦合及电阻耦合,减小或削弱干扰的重要措施。

  检测系统通常由传感器(一次仪表)与二次仪表构成,在实际的工业现场,由于两者相距较远,信号传输线也较长,所以测量的数据会发生跳动、造成误差变大。解决此类问题必须按一点接地原则。所谓一点接地就是指在电路中如果采用多点接地的话,由于各接地点的电位不同就可能形成电路的干扰信号,因此在电路中尽可能的做到一点接地,如果不能实现一点接地,则尽量将接地线加宽,以使各接地点的电位相近,以免形成信号干扰源。

  (三)隔离措施

  隔离包括变压器隔离、光电耦合器隔离等。

  隔离是破坏干扰途径、切断耦合通道,从而达到抑制干扰的一种技术措施。

  变压器隔离主要使用在传输交变信号的传输通道中。

  光电耦合器隔离广泛应用于数字接口电路中。目前,在自动检测系统中越来越多的采用光电耦合器来提高系统的抗共模干扰能力。

  光电耦合器是一种电光电耦合器件,它的输入量是电流,输出量也是电流,但是输入、输出之间从电气上看却是绝缘的。保证了输入回路和输出回路的电气隔离。

  光电耦合器的主要特点是:输入、输出回路绝缘电阻高(大于1010Ω)、耐压超过1KV;因为光的传输是单向的,所以输出信号不会反馈和影响输入端;输入、输出回路在电气上是完全隔离的,能很好的解决不同电位、不同逻辑电路之间的隔离和传输矛盾。

  (四)滤波技术

  滤波技术就是采用相应形式的滤波器将各种干扰信号滤除,使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干扰信号不进入检测系统。它是抑制干扰的最有效措施之一。滤波技术特别对抑制经导线耦合到电路的干扰,它是一种广泛采用的措施。将相应频带的滤波器接入信号传输通道中,滤除或尽可能衰减干扰信号,以达到提高信噪比,抑制干扰的目的。

  各种滤波器是抑制差模干扰的有效措施之一。在自动检测系统中常用的滤波器有:

  1.RC滤波器,当信号源为热电偶、应变片等信号变化缓慢的传感器时,利用小体积、低成本的无源RC低通滤波器将对串模干扰有较好的抑制效果。

  2.交流电源滤波器,电源网络吸收了各种高低频噪声,对此常用LC滤波器来抑制混入电源的噪声。

  在电源和负载之间插入交流电源滤波器之后,可以将几千赫兹至几十兆赫兹范围内的电磁干扰衰减几十倍以上。在干扰环境中工作的计算机、传感器、二次仪表等电器设备的电源最好都要串联交流电源滤波器。在选择交流电源滤波器时主要考虑:一是滤波器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该电气设备的工作电流;二是在可预见的频率范围内,对干扰的衰减系数必须符合要求。使用时可根据需要,选择内部包含一级LC或两级甚至三级LC的电源滤波器。在使用时必须良好接地。

  3.直流电源滤波器,直流电源往往为几个电路所共用,为了避免通过电源内阻造成几个电路之间的相互干扰,应在每个电路的直流电源上加上RC或LC退耦滤波器。

  对于热干扰、温度干扰、光干扰等其它的干扰也可采用与之相对应的措施,对于热干扰可以采用热屏蔽加以解决;对于温度干扰可以采用温度补偿的方式,以适应工作现场的温度变化。另外,设计的过程中,在选用电器元件、传感器时必须选用性能参数稳定、可靠性高、能适应具体工作现场条件的器件,以保证系统组成后工作的可靠、安全。

  总之,干扰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技术问题,要针对不同的技术要求,不同的工作环境,干扰源的种类,干扰的途径等具体情况,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采用与之相适应的各种抗干扰措施,使系统可靠正常的工作。例如在实际设计汽车衡、轨道衡时就采用了屏蔽技术,信号的传输使用了带屏蔽层的多芯电缆线;在系统调零装置中使用了屏蔽技术等,通过相应措施的使用,该系统运行可靠,称量准确。在水泥生产过程中利用皮带称称重的自动配料系统中也采用屏蔽技术、接地技术等抗干扰措施,以保证系统的配料准确。在热处理工艺过程控制中,采用热电偶传感器或热辐射温度传感器作为测量元件,为了保证系统的正常工作,考虑到高温工作环境的影响,在自动检测系统中使用了热屏蔽技术、温度补偿技术、光电耦合技术等,使温度的控制比较准确,零部件的热处理工艺也达到了技术要求。

网友E:
1、对于电源部分,电源的合理处理,抑制电网引入的干扰
对于电源引入的电网干扰可以安装一台带屏蔽层的变比为1:1的隔离变压器,以减少设备与地之间的干扰,还可以在电源输入端串接LC滤波电路。

2、对于安装与布线:

 动力线、控制线以及PLC的电源线和I/O线应分别配线,隔离变压器与PLC和I/O之间应采用双胶线连接。将PLC的IO线和大功率线分开走线,如必须在同一线槽内,分开捆扎交流线、直流线,若条件允许,分槽走线最好,这不仅能使其有尽可能大的空间距离,并能将干扰降到最低限度。
PLC应远离强干扰源如电焊机、大功率硅整流装置和大型动力设备,不能与高压电器安装在同一个开关柜内。在柜内PLC应远离动力线(二者之间距离应大于200mm)。与PLC装在同一个柜子内的电感性负载,如功率较大的继电器、接触器的线圈,应并联RC消弧电路。
PLC的输入与输出最好分开走线,开关量与模拟量也要分开敷设。模拟量信号的传送应采用屏蔽线,屏蔽层应一端或两端接地,接地电阻应小于屏蔽层电阻的1/10。
交流输出线和直流输出线不要用同一根电缆,输出线应尽量远离高压线和动力线,避免并行。

3、对于I/O端的接线输入接线

 输入接线一般不要太长。但如果环境干扰较小,电压降不大时,输入接线可适当长些。
输入/输出线不能用同一根电缆,输入/输出线要分开。
尽可能采用常开触点形式连接到输入端,使编制的梯形图与继电器原理图一致,便于阅读。
输出连接:输出端接线分为独立输出和公共输出。在不同组中,可采用不同类型和电压等级的输出电压。但在同一组中的输出只能用同一类型、同一电压等级的电源。
于PLC的输出元件被封装在印制电路板上,并且连接至端子板,若将连接输出元件的负载短路,将烧毁印制电路板。
采用继电器输出时,所承受的电感性负载的大小,会影响到继电器的使用寿命,因此,使用电感性负载时应合理选择,或加隔离继电器。
PLC的输出负载可能产生干扰,因此要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如直流输出的续流管保护,交流输出的阻容吸收电路,晶体管及双向晶闸管输出的旁路电阻保护。

4、必须正确选择接地点,完善接地系统
良好的接地是保证PLC可靠工作的重要条件,可以避免偶然发生的电压冲击危害。接地的目的通常有两个,其一为了安全,其二是为了抑制干扰。完善的接地系统是PLC控制系统抗电磁干扰的重要措施之一。
PLC控制系统的地线包括系统地、屏蔽地、交流地和保护地等。接地系统混乱对PLC系统的干扰主要是各个接地点电位分布不均,不同接地点间存在地电位差,引起地环路电流,影响系统正常工作。例如电缆屏蔽层必须一点接地,如果电缆屏蔽层两端A、B都接地,就存在地电位差,有电流流过屏蔽层,当发生异常状态如雷击时,地线电流将更大。
此外,屏蔽层、接地线和大地有可能构成闭合环路,在变化磁场的作用下,屏蔽层内又会出现感应电流,通过屏蔽层与芯线之间的耦合,干扰信号回路。若系统地与其它接地处理混乱,所产生的地环流就可能在地线上产生不等电位分布,影响PLC内逻辑电路和模拟电路的正常工作。PLC工作的逻辑电压干扰容限较低,逻辑地电位的分布干扰容易影响PLC的逻辑运算和数据存贮,造成数据混乱、程序跑飞或死机。模拟地电位的分布将导致测量精度下降,引起对信号测控的严重失真和误动作。
安全地或电源接地:将电源线接地端和柜体连线接地为安全接地。如电源漏电或柜体带电,可从安全接地导入地下,不会对人造成伤害。
系统接地:PLC控制器为了与所控的各个设备同电位而接地,叫系统接地。接地电阻值不得大于4Ω,一般需将PLC设备系统地和控制柜内开关电源负端接在一起,作为控制系统地。
信号与屏蔽接地:一般要求信号线必须要有唯一的参考地,屏蔽电缆遇到有可能产生传导干扰的场合,也要在就地或者控制室唯一接地,防止形成“地环路”。信号源接地时,屏蔽层应在信号侧接地;不接地时,应在PLC侧接地;信号线中间有接头时,屏蔽层应牢固连接并进行绝缘处理,一定要避免多点接地;多个测点信号的屏蔽双绞线与多芯对绞总屏蔽电缆连接时,各屏蔽层应相互连接好,并经绝缘处理,选择适当的接地处单点接点。

5、相对于变频器干扰的抑制
变频器的干扰处理一般有下面几种方式:
加隔离变压器,主要是针对来自电源的传导干扰,可以将绝大部分的传导干扰阻隔在隔离变压器之前。
使用滤波器,滤波器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还具有防止将设备本身的干扰传导给电源,有些还兼有尖峰电压吸收功能。
使用输出电抗器,在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增加交流电抗器主要是减少变频器输出在能量传输过程中线路产生电磁辐射,影响其它设备正常工作。

网友F:
      在工业现场,在距离较远的电气设备、仪表、PLC控制系统、DCS系统之间进行信号传输时,往往存在干扰,造成系统不稳定甚至误操作。除系统内、外部干扰影响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各种仪器设备的接地处理问题。一般情况下,设备外壳需要接大地,电路系统也要有公共参考地。但是,由于各仪表设备的参考点之间存在电势差,因而形成接地环路,由于地线环流会带来共模及差模噪声及干扰,常常造成系统不能正常工作。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是,对设备进行电气隔离,这样,原本相互联接的地线网络变为相互独立的单元,相互之间的干扰也将大大减小。
        在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及仪器仪表、传感器应用中,广泛采用4~20mA电流来传输控制、检测信号。由于4~20mA电流环路抗干扰能力强,线路简单,可用来传输几十甚至几百米长的模拟信号。一般情况下,传输距离超过10米,就需要对电流信号进行隔离。

网友G:
1.交换机的选择上,选择发射及接收天线多的交换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掉线率,即MIMO技术,这种技术与OFDM、时空编码技术相结合,实现了空间分集、频率分集、时间分集。在空域、频域、时域上实现个抗干扰。同时MIMO提供的信道容量很大,为数据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范围,在速度域上实现了抗干扰。

2.信道的选择,在生产线比较多的场合,为防止出现通信故障,为其选择不同的信道,避开信道的重复。

3.在AP主站端加上一个功率放大器,增大传输信号的功率。

4.将AP主站放到轨道的中间,增进AP主站和两个牵引机之间的通信距离。

5.若还不行,则需要更换通信方式了,无线通信的方式可以满足大多数的工业环境场合,但是在少数场合仍会出现偶尔的掉线,例如我们在清远调试的设备。v该设备的工业环境比较复杂,在其车间的外边有一个大的变电站,电磁信号十分复杂,手机信号都比较弱,在这个车间的生产线上,我们采用了以上的措施,虽然,有所改进,但是仍会偶尔的出现掉线的情况,这在对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工业场合是不允许的,最后,我们不得不更改了通信方式,采用了光通信的方式,在轨道两端加上光通信模块,在两个牵引机上加上光通信模块,轨道两端的光通信模块和控制器走DP通信的方式,这样,彻底的解决了电磁干扰的问题。

网友H:
  在工控行业,现场工作时干扰源有时真是太多,让人无法预防,但是一般常规的这些方面是一定需要做的,简单的下面几点:

1、电柜系统一定要做好接地系统,最好是多处接地;

2、在一些信号采集设备前增加滤波器;

3、根据需要所有通讯线使用屏蔽线、屏蔽双绞线等。

网友I:
一 减少电路的电容、电感和共阻抗耦合

1控制信号线尽量远离各种动力线、高压线,并采用垂直或者辐射状布线;绕开和远离能产生高电位和大入地电流的接地点。

2弱电信号线不得与操作传输线和脉冲功率线同走一根电缆;不同电平信号线分用不同电缆分层布置,不得混合捆绑成束。

3一对信号线尽量走同一根电缆,并且最好采用双绞。

4采用高质量双稳压电源和专用电源导线。

5提高控制装置的绝缘水平,避免漏电阻造成干扰;尽量少用中间端子板,减少接触电阻。

二 设置、整形、延时电路,避开干扰

1滤波器具有选频特性,对经传导耦合的干扰时一种有效的技术防护措施。

2采用高噪声容限的电路,并适当提高电路的门槛电压,可避开一些低幅干扰。

3采用延时元件或积分门限元件避开持续时间短的脉冲干扰。

三 采用隔离措施、屏蔽措施

1采用电隔离装置传递开关信号。

2设备的金属外壳可靠接地,使之成为与地等电位的屏蔽体;污染严重者,可将整个机房屏蔽。

3电源变压器、电压(电流)互感器、冲击继电器等应在一二次绕组间加装屏蔽层,抑制电网的工频干扰。

4电缆屏蔽层的接地原则上采用一端接地法,对可能接受强过电压而危及设备安全的屏蔽电缆,也可采用二端接地法,但要保证流过电流不可过大,以防破坏屏蔽层。

5采用变压器隔离。

6采用不间断电源系统。

四 正确选择接地、接零与“浮置”

1保证地线与电子装置的信号地线应分别设置。

2电子装置中信号地线、信号源地线和负载地线也应分别设置,且负载地线与信号地线应在电气上绝缘,隔离传输信号。

3几种地线若在电位上需联通时,应尽量选择合适位置一点接地,以防地电位差干扰。

4一般对弱电回路、逻辑回路等抗干扰能力差的电子电路,采用“浮置”(或称浮空、浮接)的运行方式,使零线与地绝缘,

网友J:
          常用的抗干扰措施比较多,要想抑制干扰,必须对干扰作全面地分析了解,要在消除或抑制噪声源、破坏干扰途径和削弱接收电路对噪声干扰的敏感性这三个方面采取措施。

         消除噪声源是积极主动的措施。比如插接件接触不良、虚焊等情况,对于这类干扰源是可以消除的。从原则上讲,对于噪声源应予以消除。但是,实际上很多的噪声源是难以消除或不能消除的。例如有时候泵房中的仪表,泵运行时电机的电磁干扰就是不能够消除的。这时候就必须采取防护措施来抑制干扰。

        1)串模干扰的抑制        串模干扰与被测信号所处的地位相同,因此一旦产生串模干扰,就不容易消除。所以应当首先防止它的产生。防止串模干扰的措施一般有以下这些:       信号导线的扭绞——由于把信号导线扭绞在一起能使信号回路包围的面积大为减少,而且是两根信号导线到干扰源的距离能大致相等,分布电容也能大致相同,所以能使由磁场和电场通过感应耦合进入回路的串模干扰大为减小。

        屏蔽——为了防止电场的干扰,可以把信号导线用金属包起来。通常的做法是 在导线外包一层金属网(或者铁磁材料),外套绝缘层。屏蔽的目的就是隔断“场”的耦合,抑制各种“场”的干扰。屏蔽层需要接地,才能够防止干扰。 滤波——所谓的滤波法就是用电容和电感线圈或电容和电阻组成滤波器接在测量线路的输入端,以抑制干扰信号进入二次仪表或PLC,DCS等控制系统,使干扰信号衰减。对于变化速度很慢的直流信号,可以在仪表的输入端加入滤波电路,以使混杂于信号的干扰衰减到最小。但是在实际的工程设计中,这种方法一般很少用,通常,这一点在仪表的电路设计过程中就已经考虑了。

        对于易遭受雷击的仪表,比如高处的仪表,空旷地带的仪表,室内部分应配置浪涌保护器。工程上较为常见的是软件滤波,即在PLC或DCS中编写相应的程序,对输入的模拟信号进行预处理。常用的软件滤波方法有。

     (1)平均值滤波,即把N次采样的值取平均值作为滤波器的输出,也可以根据需要增加新鲜采样的值的比重,形成加权平均值滤波。

    (2)中值滤波,即把N次连续采样值进行排序,取其中位值作为滤波器的输出,这种方法对缓变过程的脉冲干扰滤波效果良好。

    (3)限幅滤波,这种方法是根据采样周期和真实信号的正常变化率确定相邻两次采样的最大可能差值Δ,将本次采样和上次采样的差值小于等于Δ的信号认为是有效信号,大于Δ的信号作为噪声处理。  以上的几种方法是主要是针对与不可避免的干扰场形成后的被动抑制措施,但是在实际过程中,我们应当尽量避免干扰场的形成。譬如注意将信号导线远离动力线;合理布线,减少杂散磁场的产生;对变压器等电器元件加以磁屏蔽等等,采取主动隔离的措施。

       2)共模干扰的抑制        由于仪表系统信号多为低电平,因此,共模干扰也会使仪表信号产生畸变,带来各种测量的错误。防止共模干扰通常采取的措施如下:        接地。通常仪表和信号源外壳为安全起见都接大地,保持零电位。信号源电路以及仪表系统也需要稳定接地。但是如果接地方式不恰当,将形成地回路导入干扰。  因此,通常,仪表回路采用在系统处单点接地。但是事实上,信号源侧对地不可能绝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可能彻底的消除地电位差引进的干扰。所以为了提高仪表的抗干扰能力,通常在低电平测量仪表中都把二次仪表“浮地”,也就是将二次仪表与地绝缘。以切断共模干扰电压的泄漏途径,使干扰无法进入。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通常将屏蔽和接地结合起来应用,往往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干扰问题。如果将屏蔽层在信号侧与仪表侧均接地,则地电位差会通过屏蔽层形成回路,由于地电阻通常比屏蔽层的电阻小的多,所以在屏蔽层上就会形成电位梯度,并通过屏蔽层与信号导线间的分布电容耦合到信号电路中去,因此屏蔽层也必须一点接地。并且,信号导线屏蔽层接地应与系统接地同侧。

        事实上,由于二次仪表的外壳为了安全,是需要接地的。而仪表的输入端与外壳之间一定存在分布电容和漏阻抗,因此,浮地不可能把泄漏途径完全切断,因此,必要的时候,通常采用的是双层屏蔽浮地保护。也就是在在仪表的外壳内部再套一个内屏蔽罩,内屏蔽罩与信号输入端已经外壳之间均不做电气连接,内屏蔽层引出一条导线与信号导线的屏蔽层相连接,而信号线的屏蔽在信号源处一点接地,这样使仪表的输入保护屏蔽及信号屏蔽对信号源稳定起来,处于等电位状态。可以大大的提高仪表抗干扰的能力。即便这样,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泄漏电流的,但是,抑制干扰的措施就是为了让干扰信号强度降低至相对与实际信号强度来说可忽略的程度。

      另外,经常采用的抗干扰措施还有隔离,也是通过阻止干扰回路的形成来抑制干扰。这些方法的作用是叠加的。通常,我们会采取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方法来提高信号测量的抗干扰能力。当然,随着理论和工程实践的发展,还有许多其他抗干扰措施

网友K:
用隔离与屏蔽这比较常见,现在用得较多的还光电偶合,

网友L:
学习了感觉大同小异基本都一样的措施了,

网友M:
    电力系统在正常和异常运行状态下都会产生各种电磁干扰,常见的电磁干扰有:高压电气设备的操作、低压交直流回路内电气设备的操作、短路故障等所产生的瞬变过程;电气设备周围的静电场、磁场、雷电、电磁波辐射、人体与物体的静电放电;电压波动、电压突降和中断、电源频率变化、谐波等对电气、电子设备正常运行的干扰;电气、电子设备本身由于其组成部分和局部电路的特性或者它们的工作信号形成的干扰等。干扰能量通过传导和辐射两大途径从干扰源耦合到受干扰的设备或者系统上。传道是指电磁干扰的能量通过电或电磁波的形式,使干扰源与受干扰体之间产生耦合源线和信号电缆,以电压或电流的方式传播;辐射是指电磁干扰的能量通过空间磁场、电场或电磁波的形式,使干扰源与受干扰体之间产生耦合。这些干扰都会对电力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的正常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目前,在电力系统发变组与线路中大量使用微机保护装置,电厂的数据采集处理系统(DAS)、模拟量调节系统(MCS)、顺序控制系统(SCS)、炉膛安全监控系统(FSSS)已被DCS覆盖,而DCS分布广,受控点多,有的集中安装在控制室,有的安装在生产现场,它们大多处在强电电路和强电设备所形成的恶劣电磁环境中,二者技术的应用在机组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中作用巨大,其干扰问题不容忽视。

     现结合我公司实际着重谈谈它们的抗干扰措施。

一、微机保护装置的抗干扰

     微机保护中干扰源较为复杂,其干扰主要来自下列三种:

1.供电系统干扰,其中电源噪声是微机系统中最重要的干扰来源,并且危害最严重;

2.静电感应和电磁感应干扰,通过电磁波辐射串入系统;

3.信号通道干扰,通过与主机相连的输入/输出通道进入系统。

     可采用电源滤波、屏蔽、隔离、接地等抗干扰技术消除干扰。

     我们常用的稳压器、交流电源稳压器、低通滤波器、交流电源调节器、参数稳定器和隔离变压器等,采用的就是电源滤波技术,能有效解决过压、欠压、停电;浪涌和跌落;瞬变脉冲;峰尖脉冲等电源干扰的异常现象。

     利用屏蔽作用抑制(降低或完全隔断)两个区域之间的电磁耦合,可以限制某一区域内部的电磁场越过该区域影响外界,也可以防止外界电磁场进入某一区域。其中的静电屏蔽(电场屏蔽,电屏蔽)能消除容性耦合,磁屏蔽(磁场屏蔽)能抑制感性耦合(为了提高屏蔽效果,必要时可使用多层磁屏蔽),电磁屏蔽(辐射电磁场屏蔽)能抑制辐射电磁场的电磁耦合。

     还可以通过隔离与外接线路(信号线,电源线)地电位的联接,以抑制共模干扰。常用的隔离器件有光电耦合器和隔离变压器。

     接地措施也很重要。接地就是把电气或电子设备的某一点或某些点用导线与埋于地下的接地极相连,其目的是保持该点为零电位,或者尽可能接近零电位,从而保证设备的正常工作和人身与设备的安全。微机保护装置的接地方式可分为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单点接地是在一个线路中,只有一个物理点被定义为接地参考点,所有需要接地的点都接到参考点上,它只适用于低频情况。如果系统的工作频率很高,则接地线间互感和杂散电容的影响将表现出来,即使采用并联单点接地的方式也避免不了地线彼此间通过电磁耦合带来的影响。而且,接地线的电感也会导致设备本身的接地阻抗过大。为了尽可能减小接地阻抗,高频情况下总采用多点接地方式,即系统中各个需要接地的点都以最短的连线直接接到距它最近的接地平面上。接地平面可以是设备的底盘或结构框架,也可以是敷设于所有设备下面的金属板、带或网格。

     接地可分为安全接地和工作接地。微机保护装置要将仪器外壳机架等接地,以防人身触电或静电放电。要与一次设备的接地共用一个接地网,接地线应尽量短,降低可能出现的瞬时过电压。工作接地目的是为装置的各类电路提供一个电位基准。接地线也可能作为各级电路之间信号传输的返回通路以及各级电路供电线路的回路,为了减少电磁干扰,在任何情况下,工作接地各点的电位都应尽量保持一致以减少共模干扰。

二、DCS系统的抗干扰

      DCS系统中主要有内部干扰和外部干扰两种。

      内部干扰是指由电子设备自身产生的干扰。这些干扰主要来自电子设备内部电子线路布局不合理,在设备内部产生的电磁波,多点接地引起的电位差。外部干扰是指能在空间产生电磁场的电器设备和输电线路,都能成为外部干扰源,即电气干扰。如无线电波、电火花、过电压、大容量 设备的启停、电气设备事故接地、雷击等。这些干扰源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作用到电子设备上,产生干扰噪声。

     干扰信号若对电子设备产生影响一要有干扰源;二要有传播途径;三要有承受干扰的设备。因此要抑制干扰,必须1、消除或抑制干扰源。消除干扰源是抑制干扰最有效的方法,如禁止在靠近TSI传感器等重要仪表的地方使用对讲机等高频辐射源。由于设计、投资、技术等原因在电磁环境复杂的现场很难做到根除干扰源,因此抑制干扰通常是采取破坏干扰传播途径的方法,即从设备选型的角度尽量采取抗干扰性能较好的电子设备,以降低电子设备对干扰的敏感性。2、削弱接收电路(被干扰对象)对干扰的敏感性。如高输入阻抗的电路比低输入阻抗的电路易受干扰,模拟电路比数字电路的抗干扰能力差。3、破坏干扰传播途径。这是抑制干扰的常用方法。

     具体采取以下措施:

  1)屏蔽。屏蔽是用金属(屏蔽体)把电场或磁场等外界干扰阻止在受干扰物之外。现场常用的屏蔽手段是采用屏蔽电缆。使用屏蔽电缆时,应注意进入DCS的信号电缆应采用单点接地的方式。各机柜与机房的金属槽钢必须绝缘,当屏蔽电缆有中继点时,在中继处应注意屏蔽层的连续性。对于多芯对绞屏蔽电缆,每对对绞线外应有单独的屏蔽层,以防止对绞线之间产生感性耦合。对绞线的屏蔽应是彼此绝缘的,电缆外还应有总屏蔽层和绝缘层。现场中磁屏蔽的一般做法是将信号电缆敷设在铁制槽盒内,或者将信号电缆穿入铁管。

 2)物理干扰隔离。 信号电缆、控制电缆与电力电缆避免平行敷设,避免将弱电信号线与电力线放在同一根电缆之中。在电缆比较集中的地方,信号电缆、控制电缆应该和电力电缆分层敷设,防止出现某些开关量输入信号因其信号电缆与电气动力电缆敷设在一起造成被干扰的现象。 计算机电源应采用逆变、隔离变压器等方式与普通电源隔离,避免受到普通电源电压波动及谐波的影响。计算机输入输出通道应采用光电耦合、隔离放大器、继电器等手段与外界信号回路隔离, 通过软硬件滤波减少干扰的影响。

 软件抗干扰措施主要方法是数字滤波、指令冗余、奇偶检验、坏点自动判别剔除。对于较强的干扰,可考虑采用搭建RC(电阻、电容)网络吸收干扰。

 3)模拟量信号的抗干扰措施 (1)利用模拟信号隔离器(又称作信号变送器),属于信号调理的范畴,主要起抗干扰作用。因为隔离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可高达160dB,所以在自动化控制系统中应用非常广泛。 尤其对于复杂的工业现场,控制程序越来越复杂,信号隔离器对各种模拟量信号进行输入、 输出、电源三端隔离,是当今自动化控制系统中抗干扰的最有效措施之一。(2)输入端加低通滤波器。在输入部分加RC 滤波电路用作输入信号预处理,可以消除串 入模拟信号中的干扰,抑制电磁场和现场变送器等带来的干扰,以及抑制电源电路(50Hz 低频噪声)的干扰。 (3)改电压传输为电流传输。电流传输干扰信号能量很小,即干扰信号电流均较小,干扰信号电流在取样电阻上的压降就很小,可以减小干扰的影响。

 4)开关量信号的抗干扰措施 (1)提高信号等级。噪声电平的等级一般较低,提高数字量信号的能级(如从24V 升至48V) 使其具有足够的幅度,用阈值技术可将较低能级的干扰滤去。 (2)采用光电耦合器。光电耦合器的发光二极管输入阻抗很小,并以电流方式驱动。一般干扰信号电流很小,不足以驱动二极管发光,因而起到了隔离外界干扰的作用。 (3)加低通滤波器。正常开关量的动作频率为零至数百赫兹,而且开关瞬态噪声一般不低于 0.5MHz,利用二者频率上的差异,采用低通滤波器,可滤去高频干扰。

 5)采用合适的接地系统,正确和良好的接地。为了尽量削弱干扰,采取“一点接地”的原则。 例如,我公司XDPS系统分成若干个站组,每个站组内实行单点接地,通过单独接地点接入电厂电气接地网,与6kV等高压设备的接地点间的距离>6m,不与这些设备共用接地点。站组内各站接地点分别汇接到站组接地点(>10mm2多芯铜质电缆),每个站组的接地点分别汇接到XDPS系统接地铜板(>20mm2多芯铜质电缆),从接地铜板接至厂用接地网的DCS系统接地桩(>90mm2多芯铜质电缆,两端应焊接)。XDPS的DPU机柜内有机柜接地点CG(Cabinet Ground)和逻辑接地PG(Digital Power Ground)二种接地,各个站的CG按星形连接连接方式汇接到站组接地点,PG也按星形方式汇接到站组接地点。各机柜与机房的地板/砖绝缘,隔离电压大于1000V,确保了实现系统单点接地。机柜与底座盘绝缘,其绝缘电阻>2MΩ。所有的接地点接触可靠,接地导线总接地板用焊接或螺钉连接,并加弹簧垫片。系统的接地铜板到大地的接地电阻≤2.5Ω。

网友N:
我的实践中有以下几种方式:1、接地问题 2、电缆选用 3、接线方式 4、走线方式 5、信号源选择方式 6、电源隔离 7、PLC模块差异问题

网友O:
和设备打交道二十多年,应用中真正遇到由于干扰引起的故障很少。如果说真正找到干扰引起故障的更少。

网友O:
很多时候,我们将没有查明的原因归结为干扰和系统的不稳定。

维修过程中很多似乎已经解决的故障。但在维修之后一段时间又频繁出现,出现同一故障多次维修,是干扰吗?不确定没有查明的原因是干扰吗?我们凭什么将故障的原因,归结为干扰呢?可以观察到?可以复现?看到了干扰的波形?如果都没有,那凭什么归结为干扰?

网友O:
用万用表可以确定干扰码?

网友O:
怎么确认?依据是什么?

网友O:
如果不能对具体什么故障是干扰引起,什么不是,不能回答,讨论消除干扰有何意义?

不可能人们为了避免被子弹击中,将身体全部用铠甲包裹起来,毕竟在和平时代那是低几率的事件。

网友O:
理论可以讨论,但在工业控制中更重要的是规范,你难道在设计好的线路板上增加电容或切割线路板,进行短路连线?不成熟的产品、实验的产品可能那是有效的技巧,但对成熟的工控产品那是不许可的!

网友O:
微笑哥讲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很有道理,但问题实际情况是不是像陈述的那样?

抑制干扰源的常用措施如下:

(1)继电器线圈增加续流二极管,消除断开线圈时产生的反电动势干扰。仅加续流二极管会使继电器的断开时间滞后,增加稳压二极管后继电器在单位时间内可动作更多的次数。{继电器加续流二极管有两个作用一是缩短线圈释放时间,即断开线圈时间提前而不是滞后!另一个作用避免线圈通过端口放电损坏端口。主要作用不是消除干扰。即使没有反并联二极管,会有感应电压,但确切讲不是干扰,因为干扰主要是通过线路耦合的不确定信号,而这个反电动势每次基本一致,并且是直接作用端口,而不是通过耦合作用端子!}

(2)在继电器接点两端并接火花抑制电路(一般是RC串联电路,电阻一般选几K到几十K,电容选0.01uF),减小电火花影响。{我们见过节电并联RC电路的继电线路吗?那样电路原理已经改变,谈什么消除干扰。一个继电器那么多接点,还有转换接点,采取这个方法肯定不正确。这和启辉器原理不同,未免想当然。}

(3)给电机加滤波电路,注意电容、电感引线要尽量短。{给电机加滤波电路?我们很少看到在电机前加滤波的,不会产生振荡?}

(4)电路板上每个IC要并接一个0.01μF~0.1μF高频电容,以减小IC对电源的影响。注意高频电容的布线,连线应靠近电源端并尽量粗短,否则,等于增大了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会影响滤波效果。{读一下电视机的原理图或检查下电路板就知道这句话是对是错?}

(5)布线时避免90度折线,减少高频噪声发射。{布线要求横平竖直,请问不打折设备怎么连接?90度会发射高频,50HZ如何能变成5MHZ?}

(6)可控硅两端并接RC抑制电路,减小可控硅产生的噪声(这个噪声严重时可能会把可控硅击穿的)。{可控硅的RC电路主要是避免尖峰电压损坏可控硅,至于没有是否这个电压就会是干扰还与其他因素有关}

综上所述:

微笑哥似乎说了很多,但对不对,就难说了。

网友P:
首先,我们没法完全防止干扰,也没有必要完全杜绝干扰(完全杜绝干扰即使能够做到这个成本我们绝对无法承受!)。只要让干扰不会影响到我们设备的正常工作即可。这个是原则。

基于上述原则,我们对干扰的应对措施如下:

1、对付瞬间传导尖峰干扰。此种干扰主要是加装突波吸收元件和突波抑制元件,也就是并联吸收电容(或者阻容吸收)和串联抑制电感。其中吸收电容主要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把瞬间尖峰抑制到正常工作范围,而抑制电感则利用电感两端电流不能突变将瞬间尖峰阻碍在电路外围无法进入器件正常工作范围从而发挥保护;

2、对付电磁感应干扰。电磁感应干扰不是直接传导干扰,而是通过空间耦合或者是涡流效应导致的能量冲击所致。对付此类干扰主要是增加电磁防护层,例如加装高导磁率低电阻率屏蔽护罩解决

网友Q:
抗干扰怎么处理?

最好机器接地可靠,但是现场机器很多不等电位,接地不仅不可靠还会引入干扰,

我的处理是该加隔离变压器的一定要加,很多地方很有效果;

还有很多因为布线和机器架构的问题,加了隔离变压器还是不行,

我的办法是物理隔离,比如输入有干扰,我加个输入隔离卡,直接将外界干扰与输入隔离,输出同样道理,可以用中间继电器代替晶体管起到抗干扰作用;

当然干扰很多,抗干扰措施也很多,具体还要看具体的控制现场,不断地测试。

网友O:
电磁干扰的检测主要还是要靠示波器来检测。

而现在维修现场很少用示波器的。

因而谈干扰就不免空泛。

在控制系统中,减少干扰主要是通过信号隔离和屏蔽实现。

高频发生器需要装在金属盒内、采用屏蔽线布线都属于屏蔽的例子。

而电压分等级区域布线和线槽最小距离属于隔离的例子。

整流变压器也是属于隔离的例子。

网友O:
电磁干扰的条件是变化的电场以及回路。回路面积越大产生干扰的情况越严重,因而双绕线的密度越高抗干扰越强。CAT3\CAT5\CAT6的双绕密度渐次增加,因而抗干扰的能力依次增强。适用的频率也渐次增高。

网友O:
我们讨论一种特殊的应用:PWM调制变频器的干扰问题。

1、首先是整流电路对供电电网的干扰。

一般采用二极管全波整流电路,这比采用可控硅整流电路的干扰要小。但由于其非线性,干扰肯定是有的。对于中小功率应用,一般在进线加装电抗器就行了。但是很多应用仍没有安装。

2、变频器内部的电路的设计,已经考虑了电磁干扰问题,成熟的市场化产品不需要另外考虑抗干扰措施。

3、单台应用的变频器到电机的出线,可以不用屏蔽线,但是布线要与数字控制线路和模拟线路的线分开,按相应手册要求安装。

但是对于生产线使用大量变频器的场合应该使用屏蔽动力电缆。

4、动力地、模拟接地、数字接地应符合电磁兼容性要求(可以参考西门子手册)。

在变频器输出加滤波电路的例子没有见过。

网友R:
其实,很多干扰可能是我们不合理施工造成的。

按照规范作业,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比如:

1、屏蔽的处理

2、电缆架空

3、线缆接头处理

4、接地

网友S:
   1、信号线与动力线要垂直交叉或分槽布线。
  2、不要采用不同金属的导线相互连接。
  3、屏蔽管(层)应可靠接地,并保证整个长度上连续可靠接地。
  4、信号电路中要使用双绞线屏蔽电缆。
  5、屏蔽层接地点尽量远离变频器,并与变频器接地点分**。
  6、磁环可以在变频器输入电源线和输出线上使用,具体方法为:输入线一起朝同一方向绕4圈,而输出线朝同一方向绕3圈即可。绕线时需注意,尽量将磁环靠近变频器。
  7、一般对被干扰设备仪器,均可采取屏蔽及其它抗干扰措施。

网友T:
关于干扰所想

1:布线时,信号线电缆与动力线电缆最好分开走。必要时,有的信号线必须穿在铁管或金属的软管中。

2:关于通讯、模拟量信号、脉冲信号、等弱电信号布线时应采用带屏蔽层的电缆,屏蔽层接地。

3:电源进线时,最好要有地线。真正的地应该是打地桩的。

4:注意系统里是否带有变频器、高频电源类的高电磁干扰元器件,如果有,注意接线,隔离。有的变频器还必须加滤波器。

5:加装信号隔离器也可防干扰

6:找出系统里的干扰源,隔离

7:程序中加延时滤波

干扰的因素太多,尽量按照规范做才能有效抗干扰

网友U:
   根据电磁基本原理,形成电磁干扰(EMI)须具备电磁干扰源、电磁干扰途径、对电磁干扰敏感系统计等三个要素。可采用硬件和软件抗干扰措施,而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抗干扰措施是硬件抗干扰。主要措施是:隔离、滤波、屏蔽、接地等方法。

        1)隔离
        把干扰源和易受干扰的部分从电路上隔离开来,使它们不发生电的联系。在变频调速传动系统中,通常是在电源和放大器电路之间的电源线上采用隔离变压器(如噪声隔离变压器),以免传导干扰。

        2)滤波
        设置滤波器抑制干扰信号从变频器通过电源线传导干扰到电源及电动机。为减少电磁噪志和损耗,在变频器输出侧可以设置输出滤波器;为减少电源的干扰,可在变频器输入侧设置输入滤波器;若线路中有较敏感电子设备,系统的抗干扰要求较高,为减少对电源的干扰,可在电源线上设置电源噪声滤波器。

        3)屏蔽
        屏蔽干扰源是抑制干扰的最有效的方法,通常变频器本身用铁壳屏蔽,不让其电磁干扰泄漏。输出线最好用钢管屏蔽,特别是以外部信号控制变频器时,要求信号线尽可能短(一般为20m以内),且信号线采用双芯屏蔽,并与主电路及控制回路完全分离,不能放于同一配管或线槽内,周围电子敏感设备线路也要求屏蔽。为使屏蔽有效,屏蔽罩必须可靠接地。

       4)接地
        接地是抑制噪声和防止干扰的重要手段。良好的接地方式可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内部噪声的耦合,防止外部干扰的侵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变频器的扫地方式有多点接地、一点接地及经母线接地等几种形式,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注意不要因为接地不良而对设备产生干扰。

网友V:
大家都写很多,学习了!

个人经验:

        1.接地很重要;

        2.屏蔽,双绞线及磁环效果不错;

        3.电源地,0V接线要注意,要分清;

        4.通讯波特率降低,抗干扰回增强;

        5.485通讯时,加小的104电容也是有效果的。

最后强调:电机与驱动器之间的地一定得接,不管是伺服还是变频。

网友W:
电柜防止变频器干扰的措施:

1,进线电抗器

2,输出线套磁环

3,使用有屏蔽层的动力电缆,屏蔽层接地

4,PLC柜,动力柜,变频器柜独立安装

5,控制系统使用隔离变压器单独供电

网友X:
我做的都是小活

对于干扰这块没怎么重视。

1、用到PLC了,就在动力系统与控制电路之间加个质量好点的隔离变压器。

2、用到模拟量了,就用带屏蔽层的信号线。走线也注意一哈,能与强电分开就尽量分开走。

楼主(2014-12-03):
本期擂台已结贴,谢谢各位的支持。

                                 昵称                            注册ID

一等奖20MP:        潇湘琴话                     oycf

二等奖各10MP:    江湖再见-余辉            yuhui-119

                                  Smile-lyc                      lyc19730508

                                  世猫                             世猫

                                  王者之师--丰李            strongingli

                                  mrfuyong                          mrfuyong

三等奖50积分:   东山脚下-骑士军团             东山脚下

                                 平常心心常平                     chuansh5410

                                 kwdpwl                            kwdpwl

                                 半个茶杯                        半个茶杯

                               阿水--王者之师                 qsm78

                              工控新手-钟艳婷                乖乖小笨熊

                                空——王者之师             fuhuafeng72

                                taobin                               taobin

                                taihewangshi                     taihewangshi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楼主:
敬请关注《电源电气擂台第113期——电瓶充电 》

http://bbs.gongkong.com/d/201412/600308_1.shtml

网友Y:
变频器安装使用过程中如果上线是漏电保护器就会跳闸 我想问一下 这个跳闸算不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