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远程监控不想走无线,怎么做?

楼主(2014-11-01):
大家好,我们公司做酒店热水系统的,想要把工程的数据发到总部监控,上位机用力控,问了几家公司都说走GPRS无线,但我们领导觉得这样长期收费不满意,请问还有啥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A:
酒店离总部远不远,如果远的话,最好走无线,因为保证数据不会出错。

网友B:
 通讯距离有多远,不远的话直接内网的以太网网络线通讯,再远就外网连接

网友C:
这个挺多方案吧,酒店肯定有网线上网的啦,之前我们用过广州巨诚信息的终端,有几个串口和网口的,拉根网线插上去就可以上网远程传输,你的组态他们会给你一个OPC软件装上就能通信了。具体怎么弄你问他们就行了,好像比无线模块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酒店离总部远不远,如果远的话,最好走无线,因为保证数据...

嗯,不同城市的,走无线就是要管理SIM卡,比较麻烦,想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距离有多远,不远的话直接内网的以太网网络线通讯...

不同城市的,要走外网,但不想走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挺多方案吧,酒店肯定有网线上网的啦,之前我们用过广...

只需要插上ADSL宽线网线就能够远程传输了吗?那是怎么链接的呢?设置复不复杂?我问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这个挺多方案吧,酒店肯定有网...

我们公司的PLC,可以实现你说的“插上ADSL宽带网线”就能远程监控,但你用的是西门子的PLC,可能我们的方案用不了,我传个我们的设置说明书,给你参考下。

回复传不了文件,看另外一个帖子,那儿有下载。http://bbs.gongkong.com/d/201410/583906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谢谢,看了下您的资料,好像是要用你们的PLC才行是吗?我也看了下广广州巨诚公司的产品资料,他们这个看起来比较强大,可以支持PPI MPI等驱动,远程监控的话说不用设置路由器,直接插网线就能自动连网,软件这边只是也好像就几步就设置完了,还有其他一些功能。不知道是不是真这么简单,跟公司申请试一台看看。。。

网友E:
我也看看,如果不用SIM卡,很多地方用网线那是很不错的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爱的...

是的,我资料里面那个方案,必须用我们的PLC才可以。PPI、MPI协议是西门子开发的,当然难支持。我们的PLC呢,有个优势,性价比高,西门子PLC再加一个额外的模块的方案,价格要贵不少呢。

网友F:
不想插卡 ,那就是插网线了,一般要求有固定IP的,

网友G:
我们公司有解决方案,有线直接插上路由器就可以用了,不需要固定IP和域名绑定。同时还有短信报警,有线无线传输,手机监控功能,送组态呢。   需要资料可以加我QQ 2829464915     联系方式:18922726899

网友H:
拉宽带,上互联不可以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拉宽带,上互联不可以吗?

那不行的,这样要求PLC这边得有固定IP,这个不现实。如果用动态域名绑定还要求你的路由器有公网IP,现在很多地方的路由器地址的虚拟IP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不想插卡 ,那就是插网线了,一般要求有固定IP的,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J(2014-12-29):
你可以参考下华辰智通科技的HDRS设备远程监控系统,可以支持以太网、3G、wifi等。如果你不想交服务器费用那只能自己建服务器了,如果监控点不多那就随便整台电脑,如果监控点多的话那就很难了,成本比较大。服务器收费也是有原因的,毕竟建服务器的费用非常大。

网友K(2015-08-31):
不错的方案,GRM500可以插网线,直接实现远程监控,不需要固定IP

网友C(2017-01-04):
广州巨控GRM500网关做法,网关实现以太网采集,串口采集,网关采用嵌入式硬件(ARM架构,嵌入式操作系统),将以太网布到每个厂房,网关接到工业交换机,设备通过以太网和串口接到网关。网关可编程,协议分析,支

持3G、433、以太网、RS485、RS232等通信方式。网关通过以太网将数据上传到各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