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控制

楼主(2014-11-01):
现在有一台电机,空转电流200A左右,负荷工作电流三四百A,想加一个空转限制,电机空转5分钟则自动停止,电压380V,请问怎么实现,用哪一个型号的控制元件(继电器或者仪表)?

网友A:
  是什么设备,买一个 工作电流测试的,到达某一工作输出停止

网友B:
如果是变频器控制的话直接将电流值采集回来,从而可以控制变频器。

如果不是变频器的话,那只能利用电流检测仪表和继电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变频器控制的话直接将电流值采集回来,从而可以控制...

没找到合适的仪表和继电器,能否推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