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软件模拟

楼主(2014-11-01):
请教下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0.01输入脉冲后 计数器 C1 没反应啊

网友A:
速度太快?

网友B:
是不是两个计数器地址有重复使用的,希望楼主再检查一下。

网友C:
 没有使用这这个软件的说,只能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两个计数器地址有重复使用的,希望楼主再检查一下。

 计数器地址没问题,换了其他的也这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太快?

 不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使用这这个软件的说,只能帮顶

 欧姆龙CX-ONE  9.4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