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与S7200smart modbus通信

楼主(2014-11-01):
求助:

我现在需要S7-200smart与组态王通过Modbus rtu通信。

在组态王中做一个按钮,按下时S7-200中的Q0.0有输出。

想在PLC中用V1001.0来实现,请问怎么在组态王中定义变量,如果不能定义,那么如何实现。

在线等

网友A:
PLC里要编写程序的, Modbus 从站指令支持下列地址:
  ● 00001 至 00256 是映射到 Q0.0 - Q31.7 的离散量输出
  ● 10001 至 10256 是映射到 I0.0 - I31.7 的离散量输入
  ● 30001 至 30056 是映射到 AIW0 - AIW110 的模拟量输入寄存器
  ● 40001 至 49999 和 400001 至 465535 是映射到 V 存储器的保持寄存器。

网友B:
支持楼上,说的很对,参观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开始用的驱动比较老,用了新的驱动问题就解决了,以前的驱动这个40001.8输不进去,换了新的驱动可以了。

楼主:
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组态王作为modbus主站,与几个从站通讯,有的时候有的站点通讯成功,有的不成功,我想在画面中做一个指示,指出哪些站点通讯成功,比如做一排指示灯,每个指示灯代表一个站,通讯成功的站指示灯会亮,通讯不成功的站指示灯会灭,怎么做呢,求助大家。

网友C(2014-12-16):
一楼正解,smart200以太网连接组态王还是比较方便的,部分版本需要更新一下S7-200的TCP驱动

网友D(2019-10-18):
有S7,为什么非得用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