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不显示

楼主(2014-11-01):
我使用富士驱动器,最近驱动器老故障,不显示,维修说是内部的控制再生电阻的模块(大概这么叫)故障,请问什么原因,谢谢!另外,和伺服电机外接24V的刹车电压突然失电有关吗?

网友A:
 这个与外接制动 电压 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