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AAAAA

楼主(2014-11-02):
这是位置的时序图,发了三次触发脉冲,只有一次TPOS的反馈,而且反馈的位置不可理解。MC_OK命令信号时TPOS以及CMD_OK信号的AND,为啥图上MC_OK的时序尾端与TPOS一致呢,CMD_OK的信号已经没有了啊。既然是位置控制,TPOS的信号为啥为转速信号,不应给适合P1-54的位置误差做比较吗?这个时序图谁能看懂????????

网友A:
楼主研究明白了也告诉大家下,我最近再看这方面的资料,也比迷糊!

另外PR模式怎样给伺服提供脉冲数?是哪个指令?楼主知道吗

网友B:
楼主没有必要纠结上面时序图,此图在实际运用中帮助不大,TPOS是目标位置到达信号(P1-54),在PR模式应用中,此信号作用突出,另外2个输出楼主可以自己测试下,研究他们的关系,手册中可能有印刷错误,我经常碰到。

  P6-00和P6-01是原点回归,P6-00是回原点的定义,与P5-04回零模式有关,P6-01就是回零值了。

  从P6-02与P6-03每2个一组,依次往后就是位置组数了,与DI(POS0-POS5)对应了,P6-02是位置定位方式了,P6-03就是楼上所说的脉冲数了(注意电子齿轮比)

 详细可看手册  第七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必要纠结上面时序图,此图在实际运用中帮助不大,...

之前主要是对这块伺服设计理解。例如当才用PR控制时,如果在执行命令过程中,由于外部急停端子触发,伺服器无论停到任何位置,都会发回TPOS信号,内部在此情况下根本不做比较,控制上做限制命令就很难了,无法做到安全校验。之前不知道此设计思路,所以纠结时序图。本款伺服设计上不能受到外部任何干扰,如果中间停止,必须回零重新来。

网友C(2015-01-02):
CMD_OK表示命令给定完成,TPOS表示距离到达,MC_OK表示距离到达(但是必须在PR命令给定完成的条件下)

网友D(2017-04-05):
我也没有搞懂PR模式时序图,手册里描述很模糊而且输入输出参数定义表也没有

网友E:
PR 模式 DIO 时序如下图:参数P1-48 的内容

DO说明可参考 => A2 DO 功能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