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帮忙

楼主(2014-11-02):
2路PLC通讯接到1#、2#触摸屏上,2#通讯正常,1#没有;将2路通讯调换接到触摸屏上,1#触摸屏通讯正常,2#没有,是电缆问题还是别的问题,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A:
电缆问题的话,可以自己测量一下,或者两个电缆交换试试。

PLC地址和触摸屏地址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缆问题的话,可以自己测量一下,或者两个电缆交换试试。...

电缆量过没问题,前两天还好着呢

网友B:
你可以把好的逐个更换来查找原因,另外你还可以挂上串口线进行监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好的逐个更换来查找原因,另外你还可以挂上串口线...

小弟不明白,请大哥明示

网友C:
确实    电缆问题的话可以测试下

网友D:
看你描述的这样,应该是电缆有问题

网友E:
个人感觉   不是电缆问题   而是设置不对   楼主不妨多查看几次

网友A:
以前正常?

两套设备程序是一样的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正常?两套设备程序是一样的 吗?

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   不是电缆问题   而是设置不对   楼主...

 大哥能告诉我都应该查哪些地方,电缆量了没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