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定时任务!

楼主(2014-11-02):
   捡了个fx1s-20mr,想弄个定时任务。通过系统时间设定任务。

 比如 x000通后在设定的时间 比如 16:40 时 y000 输出

      哪位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XO加一个比较指令就行了,时间设置是通过触摸屏吗

网友B(2015-05-24):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楼主(2017-04-19):
引用 网友A:
XO加一个比较指令就行了,时间设置是通过触摸屏吗

只有一个plc。可以实现吗😊